PCB设计中的信号跨分割,有什么坏处?

楼主(2020-03-18):
    我们PCB中的信号都是阻抗线,是有参考的平面层。但是由于pcb设计过程中,电源平面的分割或者是地平面的分割,会导致平面的不完整,这样,信号走线的时候,它的参考平面就会出现从一个电源面跨接到另一个电源面,这种现象我们就叫做信号跨分割。跨分割的现象如图1所示。
    跨分割,对于低速信号,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高速数字信号系统中,高速信号是以参考平面作为返回路径,就是回流路径。当参考平面不完整的时候,会出现如下影响:
Ø 会导致走线的的阻抗不连续;
    Ø 容易使信号之间发生串扰;
Ø 会引发信号之间的反射;
    Ø 增大电流的环路面积、加大环路电感,使输出的波形容易振荡;
Ø 增加向空间的辐射干扰,同时容易受到空间磁场的影响;
Ø 加大与板上的其它电路产生磁场耦合的可能性;
    Ø 环路电感上的高频压降构成共模辐射源,并通过外接电缆产生共模辐射。

    图1 跨分割现象示意图

网友:
    PCB设计中的信号跨分割的坏处

网友:
    导致参考平面的改变和回流路径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