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ICT测试点,设计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0-03-18):
什么是ICT测试点,设计要求有哪些?
ICT,In  Circuit  Tester,自动在线测试仪,是印制电路板生产中重要的测试设备,用于焊接后快速测试元器件的焊接质量,迅速定位到焊接不良的引脚,以便及时进行补焊。在PCB设计中,就需要在设计中添加用于ICT测试的焊盘。ICT测试可以检测的内容有:线路的开短路、线路不良、元器件的缺件、错件、元器件的缺陷、焊接不良等,并能够并能够明确指出缺点的所在位置。
一般来说,ICT常用的设计要求如下所示:
Ø ICT测试点焊盘大小直径为40mil,最小不小于32mil;
Ø 测试点或者固定孔不能被障碍物挡,不能添加在元器件里面;
Ø ICT测试的是信号网络,尽可能多地覆盖网络,最好100%的网络,严格的会对器 件的空管脚也进行ICT测试;
Ø 测试点尽量在同一面,可以减小测试成本;
Ø 可用作测试的点包括:专用的测试焊盘、元器件管脚(常见的是通孔)、过孔;
Ø 测试点的测试焊盘要阻焊开窗;
Ø 测试点中心间距尽量不小于50mil,过近测试难度大,成本高;
Ø 测试点到PCB板边的距离有一定的要求,推荐为100mil,最少要50mil。

网友:
ICT测试点设计要求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0-08-01):
    相邻层有电源,大电流电压,对测试点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