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不同差分传输线线形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楼主(2020-03-18):
0简介
差分信号的形式,用以提高信号的完整性和减小电磁
随着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电路的翻转时间.
干扰(例如USB2. 0、IEEE1394、PCI-E和串行.
越来越短,微带线和带状线线宽的变化对信号完整性
ATA )。而对于差分信号来说,布线的拓扑结构对
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在过去,大多数信号完整性的
其噪声辐射和抗共模噪声干扰都有很大的影响。
仿真也还仅仅是针对单端口信号线来进行的(基于S
对于理想的差分数据线,自身并不会产生共模
参数和集总参数等效电路等)。数据传输速率上升到
噪声。但在实际的拓扑结构中,由于传输线的物理
吉赫兹(GHz)以后,越来越多的串行电路采用了
结构、数据线与芯片、接口的连接处都会使差分信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的积累经验,提高自己。

网友:
    正要学习怎么仿真差分线 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不断的积累经验,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