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中Capture向Allegro中导入网表时的常见错误

楼主(2020-03-18):
    一、Capture 生成netlist 的时 候报错:
1. Unable to open c:lcadence\PSD_ 14.2toolslcapturelallegro.cfg
for read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to proceed
    错误解释:
allegro.cfg
    文件找不到或allegro.cfg
文件不能打开,这个问题的根
源是,有可能每台电脑上安装Allegro 的的位置不一 -样,allegro.cfg
文件找不到是理所当然的。
    处理办法:
    点生成netlist , 点setup,修改路径为capturelallegro.cfg
    所在路
    径,把allegro.cfg文 件的位置选择你现在安装目录的文件位置。

网友:
    请更正以上错误,然后继续进行错误说明:allegro.cfg 文件找到或allegro.cfg 2 f9 m8 o'G8 Q!K)S9 W3〜(C $ \ 文件不能打开,问题这个根的源的英文,有可能每台电脑上安装快板的的位置不一-样,allegro.cfg为0J R1 K:瓦特$ M:i3的B#k 文件找不到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方法:点生成netlist,点设置,修改路径为

网友(2024-09-20):
    感谢分享,666668 z4 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