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测温电路,请问大佬们电路的工作原理,输出与Pt100是线性吗?

楼主(2020-03-18):
    请大佬指点

网友A:
    图确定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确定对吗?

    图是数据手册里截下来的

楼主:
    输出Vout进入单片机进行AD采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确定对吗?

    图是数据手册里截下来的

    运放的正负端是连在一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确定对吗?

图是数据手册里截下来的

    运放的正负端是连在一起的啊

图片上确实是连在一起了,所以我比较奇怪

楼主:
    换了个数据手册图有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确定对吗?

    图是数据手册里截下来的

运放的正负端是连在一起的啊

    重新搜了一个datasheet,图确实不一样。两个输入脚没连在一起

网友B:
    不要看中文手册,里面坑太多了,运放+-不可能接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看中文手册,里面坑太多了,运放+-不可能接一起的

这是英文手册,不过图确实不对。已经更正了,大佬能指导一下原理吗?

网友C:
    仿了下,用个别的OP,好像没输出。

网友:
    大概手算了下,V=A-B/(RTD+C),其中A,B,C都是常数,因此输出与RTD的阻值是非线性的关系,可以采一些点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了下,用个别的OP,好像没输出。

尴尬

网友:
    PT100 , 0C , 100 ohm , 計算Vpt =0.1V
       I2 電流= (5-0.1) /49.1k = 0.1mA
        I4 電流= 0.1) /1k = 0.1mA
        所以I3 沒有電流產生 Vout =0V

    PT100 , 200C , 175.86 ohm , 計算Vpt =0.17586V
       I2 電流= (5-0.17586) /49.1k = 0.098mA
        I4 電流= 0.17586) /1k = 0.17586mA
        所以I3電流=0.17586-0.098=0.0776mA
    產生 Vout = 0.177V+0.0776mA*60.4k=4.87V

网友D:
    TINA 模擬結果.
不考慮LDO , R ,OPA DRIFT 影响,  結果是還可接受的.

    PT100-50度C

    PT100-50度C

    PT100-100度C

    PT100-100度C

    PT100-200度C

    PT100-200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NA 模擬結果.
不考慮LDO , R ,OPA DRIFT 影响,  結果是還可接受的.

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
    RTD是非线性的

网友:
    详细计算过程请看pdf里面利用PTC 电路检测温度这一章
188页

网友:
    运放不可能±连在一起的啊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