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设计中桥接的作用(一)

楼主(2020-03-18):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硬件设计里,这个词对国人来说非常陌生,特别是我们50HZ、60HZ系统。

何谓桥接?维基百科中的解释是关于通讯网络协议的。桥接是指连接两个不同系统之间的桥梁,英文简称“bridged”,这个系统大到宇宙空间,小到微观空间个体。在电子领域更可以直接指不同的工作系统,不同的单个器件。简化模型如图1。

桥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两个系统之间产生物理或者电气连接,为了传输特定的媒介。在电子领域中就特指电荷,实战上是指有用信号,无用信号、各电源的传输。基于此,我们把桥接按实际实用分为三类:信号的桥接、电源的桥接、地的桥接。

1. 信号的桥接

信号桥接主要分为直流耦合桥接和交流耦合桥接。

    此定义衍生于信号的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的传输方式的定义。直流耦合就是端到端的传输,而交流耦合是端到端高频成份的传输。此应用可以参考信号完整性部分的设计。如图2所示

2.电源的桥接

传统的硬件设计上不会采用,主要是我们EMC设计上有这个高频回流的设计应用。EMC设计中,为了提供最低阻抗回流路径和最小环路面积,会采用映像参考平面的设计,如图3所示,EMC的PCB设计中会让大部分的信号主动参考这个平面形成回流,这里不仅是指有用信号本身,还有无形的无用信号,对有用和无用信号采用双向控制设计。注意,对于高频回流设计,有用信号会最终通过数字地回流,但对无用信号,他只会寻找最低阻抗路径,所以一个完整的电源平面就会成为它的回流路径之一。

对于穿越两个不同直流电源平面的信号,为了保证他的回流,我们需要采用桥接设计,来实现高频回流。图4为示例。

有用信号因功能需要,必须通过数字地回流,实现功能上的接收采集,而对于无用信号,则不关心他是否有效识别和采集。

抛开有用信号,EMC更关心无用信号的回流,因为他不可控,处于黑暗之中,基于此,我们需要设计一条回路给他,即如图6。

在信号正对参考平面投影附近放置一个桥接器件,基于EMC的设计考虑,电源平面桥接只能采用电容来实现。电容值的大小选择是根据信号的基频决定的,为了保证他的谐波成份有效回流,你的电容的截止频率要小于信号频率的基频,原理就是让大于信号频率的信号从此桥接电容通过,其他的不允许通过。此位置可以保证最小的环路面积,实战运用中,可能会在一组线附近放置此桥接电容,原则就是集中、就近放置。

3.地的桥接

3.1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的桥接

传统的硬件中都会要求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需要严格分割开来,做到绝对的隔离,原理上讲,是担心数字地的背景噪声串扰到模拟地,引起模拟量的失真,从而无法采集模拟信号,另一方面高频信号串扰到模拟区,也会引起信号的失真。

基于上述的一些考虑,实际设计中大部分人都遵循这个原则。如果能严格避免EMC的相互串扰,那么对于模拟地是不需要过多的关心,只需要保证模拟区域绝对的独立,独立的电源系统,独立的信号处理,单一的模数信号进入数字区。如图7所示。

数字区与模拟区通过单一的信号来连接,这一拓扑结构在EMC实战中,非常有利于我们在两侧区域做对策,注意这时候的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的桥接都是基于原理上的应用,比如PAI型滤波电路在两侧的运用。这时候的地桥接器件就主推磁珠,高频曲线好,在保证有用信号的同时,能对无用信号有很大的插入损耗,在保证电流的前提下,选择大阻抗值,比如1200Z。

3.2数字地与电源N(或者电源0点位)之间的桥接

现代隔离式开关电源已经应用广泛,通过隔离变压器实现电源前后级的隔离,在高频干扰通过之后,这种隔离线圈易饱和,即部分通过线圈间的分布电容直接流到次级,形成了通路,从而旁路了隔离效果。为了降低流干扰对后级电路的影响,从EMC角度我们需要就近提供一条高频回流路径,这一条路径就是我们要设计的数字地与N之间的桥接,通常采用电容桥接。在实战中,这一电容主要服务于EMC,但因为他的位置特殊,有一定的绝缘要求,所以在选型时采用高压电容,即Y电容/安规电容。

网友:
如果可以,不要出现这样桥接的现象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