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图原理

楼主(2020-03-18):
控制图原理

第二章 控制图原理
2.1 什么是控制图?
2.2 控制图的重要性
2.3 产品质量的统计观点
2.4 控制图原理
2.5 控制图原理的第一种解释
2.6 控制图原理的第二种解释
2.7 控制图是如何贯彻预防原则的
2.8 稳态
2.9 两种错误
2.10 3s 方式
2.11 常用休图
2.1 什么是控制图?

控制图(control chart)是对过程(process)质量加以测定、记录并从而进行控制管理的一种用统计方法设计的图。图上有中心线(CL,Central Line)、上控制界限(UCL,Upper Control Limit)和下控制界限(LCL,Lower Control Limit),并有按时间顺序抽取的样本统计量数值的描点序列,参见图 2.1-1。UCL、CL 与 LCL 统称为控制线(control lines)。若控图中的描点落在 UCL 与LCL 之外或描点在 UCL 与 LCL 之间的排列不随机,则表明过程异常。世界上第一张控制图是美国休哈特在 1924 年 5 月 16 日提出的不合格品率 p 控制图。
2.2 控制图的重要性

控制图的重要性体现在下列各点:
1、是 SPC 与 SPCD 的重要工具,是质量管理七个工具的核心。
2、1984 年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调查了 115 家日本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工厂。结果发现平均每家工厂采用 137 张控制图。这个数字对于推行 SPC 与SPCD 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可以说,工厂中使用控制图的张数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管理现代化的程度。
2.3 产品质量的统计观点

产品质量的统计观点是现代质量管理的基本观点之一。推行这样的观点是现代的质量管理,否则就是传统的质量管理。
产品质量的统计观点包括下列内容:
(1)产品质量具有变异性。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工业革命以后,人们一开始误认为:现在由机器来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应该是一样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随着测量理论与测量工具的进步,人类才终于认识到:尽管是机器生产,但产品质量仍然具有变异性,公差制度的建立就是承认这一点的一个标志。
(2)产品质量的变异具有统计规律性:
产品质量的变异也是有规律性的,但它不是通常的确定性现象的确定性规律,而是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
所谓确定性现象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件(Event),如在一个大气压力(760mm)、常温 (0℃〈 t〈100℃)下,H2O 一事实上处于液体状态(必然事件),而不处于气体或固体状态(不可能事件)。但在质量方面我们经常遇到的却是随机现象,即在一定条件下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现象;如我们无法预知电灯泡的寿命一定是 1000 小时以上,但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电灯泡的寿命有 80% 的可能大于 1000 小时,这是对随机现象的一种科学的描述。
对于随机现象通常应用分布(Distribution)来描述,分布可以告诉我们:变异的幅度有多大,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可能性(概率,probability)有多大,这就是统计规律。计量特性值最常见的是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参见图2.3-1。计件特性值最常见的是二项分布(binomial distribution),参见图2.3-2。计点特性值最常见的是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参见图2.3-3。计件值与计点值又统称计数值。常握这些规律可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2.4 控制图原理
2.4.1 基础知识——直方图作法
示例:老师傅用车床车制机螺丝,要求其直径为 10 毫米。为了了解老师傅的加工质量,抽查他加工好的机螺丝 100 个,测得其直径数据 100 个如表 2.4.1-1 所示。直观来看,看不出任何规律来,需要应用统计方法来加以处理,即分组,统计,作直方图。具体步骤如下:
表2.4.1-1 螺丝直径数据

10.24
9.94
10.00
9.99
9.85
9.94
10.42
10.30
10.36
10.09
10.21
9.79
9.70
10.04
9.98
9.81
10.13
10.21
9.84
9.55
10.01
10.36
9.88
9.22
10.01
9.85
9.61
10.03
10.41
10.12
10.15
9.76
10.57
9.76
10.15
10.11
10.03
10.15
10.21
10.05
9.73
9.82
9.82
10.06
10.42
10.24
10.60
9.58
10.06
9.98
10.12
9.97
10.30
10.12
10.14
10.17
10.00
10.09
10.11
9.70
9.49
9.97
10.18
9.99
9.89
9.83
9.55
9.87
10.19
10.39
10.27
10.18
10.01
9.77
9.58
10.33
10.15
9.91
9.67
10.10
10.09
10.33
10.06
9.53
9.95
10.39
10.16
9.73
10.15
9.75
9.79
9.94
10.09
9.97
9.91
9.64
9.88
10.02
9.91
9.54
步骤1: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从表 2.4.1-1 中可见最大值为 10.60,最小值为 9.22。故
数据分散宽度=(最大值 - 最小值)=10.60 - 9.22 = 1.38
步骤2:确定组数。设 n 为数据个数,组数 k 可按表 2.4.1-2 或按经验公式:k 进行估计,这些都是经验值。其实,从图 2.4.1-1 也可看出:组数 k=3,图形太粗糙,组数 k=12,分组过多,直方图的直方之间已经出现缺口,故图中组数 k 在 3-12 之间最合适。本例数据个数 n=100,故试取组数 k=7。
表2.4.1-2 数据组数的选取
数据个数n
组数k
n〈50
5-7
50 ≤n〈100
6-10
100 ≤n〈250
7-12
n ≥ 250
10-20
步骤3:确定组距。 本例组距:
h =(最大值 - 最小值)/ 组数 = 1.38 / 7 = 0.197 ≈0.2
步骤4:确定各组的边界。 为了使得所有数据不可能落在组界上,并使最小值 9.22 落在第一组内,故取第一组的下限等于最小值减去最小测量单位的一半(在本例即 0.01 / 2 = 0.005)。于是
第一组的下限 = 9.22 - 0.005 = 9.215
第一组的上限 = 第一组的下限 + 组距
= 9.215 + 0.2 = 9.415
其余各组以此类推,参见表 2.4.1-3。可见最大值 10.60 已包括在第七组内。
步骤5:确定各组的频数。 将数据表中的各个数据按其数值大小分配到各个组中去。从表 2.4.1-1 得出频数分布表表 2.4.1-3。
表2.4.1-3 频数分布表
组号
频数
第一组:9.215 - 9.415
第二组:9.415 - 9.615
第三组:9.615 - 9.815
第四组:9.815 - 10.015
第五组:10.015 - 10.215
第六组:10.215 - 10.415
第七组:10.415 - 10.615
步骤6:作直方图。 根据表 2.4.1-3 ,在横轴上以每组对应的组距线段为底,以该组的频数为高,作出 7 个矩形所组成的直方图(histogram),参见图 2.4.1-2。
步骤7:对直方图的观察。 本例直方图的形状特点是:中间高、两头低、左右对称。
2.4.2 正态分布的基础知识。
1、若数据越多,分组越密。则图 2.4.1-2 的直方图也越趋近一条光滑曲线,如图 2.4.2-1 所示。它实质上即分布。连续值最常见的分布为正态分布,其特点为中间高、两头低、左右对称并延伸到无穷。
2、正态分布是一条曲线,讨论起来不方便,故用其两个参数:平均值( m,mean value)与标准差(s,standard deviation)来表示。参见图 2.4.2-2 与图 2.4.2-3。
由图2.4.2-2 可见,若平均值(m)增大,则正态曲线往右移动。
由图 2.4.2-3 可见,标准差(s)越大,则加工质量越分散。注意,标准差(s)与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态分布有一个事实在质量管理中经常要用到,即不论m与s 取值为何,产品质量特性值落在[m-3 s,m+3 s]范围内的概率为99.73%,这是数学计算的精确值,参见图 2.4.2-4。
99.73% 这个数值经常要用到,应该牢牢记住!
于是产品质量特性值落在[m - 3s,m+3s ] 范围外的概率为 1-99.73% = 0.27%,而落在大于 m+3s 一侧的概率为 0.27% / 2 = 0.135% ≈1‰。休哈特就是根据这一点发明了控制图。
3、控制图的形成。 首先把图 2.4.2-4 按顺时钟方向转 90� ,如图 2.4.2-5(a)所示。由于图中数值上小下大不符合常规,故再将图 2.4.2-5(a)上下翻转 180� ,成为图 2.4.2-5(b),这样就得到了一张控制图,具体说是单值(x)控制图,参见图 2.4.2-6。
2.5 控制图原理的第一种解释
为了控制加工螺丝的质量,每隔 1 小时随机抽取一个车好的螺丝,测量其直径,将结果描点在图  2.4.2-6 中,并用直线段将点子连接,以便观察点子的变化趋势。由图2.4.2-6 可看出,前 3 个点子都在控制界限内,但第四个点子却超出了 UCL ,为了醒目,把它用小圆圈圈起来,表示第四个螺丝的直径过分粗了,应引起注意。现在对这第四个点子应作什么判断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可能性:
1、若过程正常,即分布不变,则点子超过 UCL 的概率只有 1‰  左右。
2、若过程异常,譬如设异常原因为车刀磨损,则随着车刀的磨损,加工的螺丝将逐渐变粗,m逐渐增大,于是分布曲线上移,参见图 2.4.2-6 ,点子超过 UCL 的概率将大为增加,可能为 1‰ 的几十、几百倍。
现在第四个点子已经超出 UCL,问在上述 1、2 两种情况中,到底是哪种情况造成的?
由于情况 2 发生的可能性要比情况 1 大几十、几百倍,故我们认为上述异常是由情况 2 造成的。于是,得出结论:
点出界就判异。以后要把它当成一条规定来记住!
用数字语言来说,这就是小概率事件原理:小概率事件实际上不发生,若发生即判断异常。
2.6 控制图原理的第二种解释
现在换个角度再来研究一下控制图原理。根据来源的不同,质量因素可分为人、机、料、法、环 5 个方面。但从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大小来分,质量因素可分为偶然因素(简称偶因)与异常因素(简称异因)两类。偶因是始终存在的,对质量的影响微小,但难以除去,例如机床开动时的轻微振动等。异因则有时存在,对质量影响大,但不难除去,例如车刀磨损等。
偶因引起质量的偶然波动(简称偶波),异因引起质量的异常波动(简称异波)。偶波是不可避免的,但对质量的影响微小,故可把它看作背景噪声而听之任之。异波则不然,它对质量的影响大,且采取措施不难消除,故在过程中异波及造成异波的异因是我们注意的对象,一旦发生,就应该尽快找出,采取措施加以消除,并纳入标准化,保证它不再出现。
偶波与异波都是产品质量的波动,如何能发现异波的到来呢?经验与理论分析表明,当生产过程中只存在偶波时,产品质量将形成某种典型分布。例如,在车制螺丝的例子中形成正态分布。如果除去偶波外还有异波,则产品质量的分布必将偏离原来的典型分布。因此,根据典型分布的是否偏离就能判断异波,也即异因的是否发生,而典型分布的偏离可由控制图检出。在上述车制螺丝的例子中,由于发生了车刀磨损的异因,螺丝直径的分布偏离了原来的正态分布而向上移动,参见图 2.4.2-6 于是点子超出上控制界的概率大为增加,从而点子频频出界,表明存在异波。控制图上的控制界限就是区分偶波与异波的科学界限。
根据上述,可以说休哈特控制图的实质是区分偶然因素与异常因素两类因素(注意,别的控制图,例如选控图就并非如此)。
2.7 控制图是如何贯彻预防原则的?
情况1:应用控制图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如出现图 2.7.1-1 的上升倾向,显然有问题,故异因刚一露头,即可发现,于是可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消除,这当然是预防。但在现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多的。
情况2:更经常地是控制图上点子突然出界,显示异常。 这时必须按照下列二十个字去做:
“查出异因,采取措施,保证消除,不再出现,纳入标准”
上述20 个字要牢牢记住!这 20 个字首先是张公绪总结的,戏称之为 20 字真经,取唐僧取经要取真经之意。每执行一次这 20 个字,就消灭一个异因,对此异因而言,就起到了预防作用。不照这 20 字真经去做,控制图形同虚设,就不必搞控制图。因此,“点出界就判异”这 6 个字与 20 字真经一共 26 个字是必须连起来记住的。
控制图的作用是及时告警,只在控制图上描描点子,是不可能起到预防作用的。要贯彻预防作用就必须执行上述 20 字真经。从这点出发,必须强调要求现场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推行 SPC 与 SPCD ,把它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质量管理人员则应该起到组织、协调、监督、鉴定与当好领导参谋的作用。
注意:控制图只能及时告警;真正起到预防作用 的是贯彻二十字真经。
2.8 稳态

1、稳态(state in control )即过程中只有偶因而没有异因的状态。
2、稳态是生产追求的目标,因为在稳态下,有几大好处:
(1)对产品的质量有完全的把握(通常,控制图的控制界限都在规格界限之内,故至少有 99.73% 的产品是合格品)。
(2)生产也是最经济的(偶因和异因都可以造成不合格品,但由偶因造成的不合格品极少,主要是由异因造成的。故在稳态下所产生的不合格品最少,生产最经济。)
(3)稳态下特征值的变异就是最小的。
(4)SPC 中用稳态作为控制。
3、通过对过程不断进行调整,稳态总是可以达到的,参见图 2.8-1。
图中每循环一次就消灭一个异因。由于异因只有有限个,故经过有限次循环后,就可以消灭全部异因,而达到稳态。
4、控制图的第三种解释:
虽然质量变异不能完全消灭,但控制图与 20 字真经是使得质量变质量成为最小的有效工具。
5、推行 SPC 为什么能够保证实现全过程的预防?
一道工序达到稳态称为稳定工序,道道工序都达到稳态称为全稳生产线,SPC 所以能够保证实现全过程的预防靠的就是全稳生产线。
2.9 两种错误
控制图对过程的监控是通过抽查来进行的,很经济。抽查就不可能不犯错误。
2.9.1 什么是两种错误(two kinds of error)?
1、第一种错误(error of the first kind):虚发警报(false alARM)。
生产正常而点子超出界外,根据点出界就判异,于是就犯了第一种错误。通常犯第一种错误的概率记为 a,参见图 2.9.1-1。
2、第二种错误(error of the second kind):漏发警报(alarm missing )。
生产异常,但仍会有部分产品,其质量特性值数值大小位于控制界界内。如果抽取到这样的产品,打点就会在界内,从而犯了第二种错误。通常犯第二种错误的概率记以 b,参见图 2.9.1-1。
2.9.2 如何减少两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1、控制图共三根线,一般正态分布的 CL 居中不动,而且 UCL 与 LCL 互相平行,故只能改动 UCL 与 LCL 二者之间的间隔距离:
2、解决办法是:
使两种错误造成的总损失最小 � 确定间距 � 经验证明 3s 方式较好。
2.10 3s 方式

1、3s 方式的公式
UCL = m + 3s
CL = m
LCL = m - 3s
式中,m、s 为统计量的总体参数。
2、这是休哈特控制图的总公式,真正应用时需要经过下列两个步骤:(1)具体化,(2)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
3、注意,规格界限不能用作控制界限。规格界限用以区分合格与不合格,控制界限则用以区分偶波与异波,二者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参见实例 2.10-1。
[ 实例 2.10-1]:某企业根据现场数据进行计算所得到的控制图如图 2.10-1 左侧图形所示,但该企业又把上级下达指标作为 UCL 另搞了一张图(图 2.10-1 右侧图形),而且上级下达指标的数值恰巧与左侧控制图的CL 水平相近。试分析:图 2.10-1 右侧图形是否还有控制图的作用?
解:我们采用分布的观点分析如下:将左侧控制图的正态分布的图形平移到右侧图中,立即可看出,在生产正常的情况下,点子超出 UCL 的概率有 50% 之多,完全谈不上小概率事件,当然也就用不上小概率事件原理。故图 2.10-1 右侧的图形没的控制图的作用,而只是一张反映上级下达指标完成情况的显示图而已。
2.11 常用休图
常用休图参见表 2.11-1 (国标 GB4091),从表 2.11-1中可见,实质上只有下列四种控制图:x - s 图,x-Rs 图,pnT 图与cT 图。
PowerPoint 插图 2-20:
表 2.11-1 常用控制图表
分布
控制图代号
控制图名称
备注
正态分布(计量值)
x - R
x - s
~
x - R
x - Rs
均值— 极差控制图
均值—标准差控制图
中位数—极差控制图
单值—移动极差控制图
x -R 图可由 x - s 图代替。
~
x - R 图可淘汰。
故只剩下x - s 图与 x - Rs
二项分布(计件值)
p
pn
不合格品率控制图
不合格品数控制图
左列两图可由通用不合格品数 pnT 图代替。
泊松分布(计点值)
u
c
单位不合格数控制图
不合格数控制图
左列两图可由通用不合格数cT图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