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x调试的瑞士军刀:lsof

楼主(2020-03-18):
这是“你应该知道的Unix和Linux命令”系列的第三篇,在这篇文章中,我会介绍lsof这个工具,如果说netcat是进行网络诊断的瑞士军刀,那么lsof就是Unix调试的瑞士军刀。

Lsof是遵从Unix哲学的典范,它只做一件事情,并且做的相当完美——它可以列出某个进程打开的所有文件信息。打开的文件可能是普通的文件,目录,NFS文件,块文件,字符文件,共享库,常规管道,明明管道,符号链接,Socket流,网络Socket,UNIX域Socket,以及其它更多。因为Unix系统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文件,你可以想象lsof该有多有用。

如何使用lsof?

这篇文章中我会尽力列举我能想到的所有lsof的用法,让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或许你已经知道了),然后逐渐增加复杂度:

列出所有打开的文件

sof

不带任何参数运行lsof会列出所有进程打开的所有文件。

找出谁在使用某个文件

# lsof /path/to/file

只需要执行文件的路径,lsof就会列出所有使用这个文件的进程,你也可以列出多个文件,lsof会列出所有使用这些文件的进程。

你也可以一次制定多个文件:

sof /path/to/file1 /path/to/file2

递归查找某个目录中所有打开的文件

# lsof +D /usr/lib

加上+D参数,lsof会对指定目录进行递归查找,注意这个参数要比grep版本慢:

sof | grep '/usr/lib'

之所以慢是因为+D首先查找所有的文件,然后一次性输出。

列出某个用户打开的所有文件

sof -u pkrumins

-u选项限定只列出所有被用户pkrumins打开的文件,你可以通过逗号指定多个用户:

sof -u rms,root

这条命令会列出所有rms和root用户打开的文件。

你也可以像下面这样使用多个-u做同样的事情:

# lsof -u rms -u root

查找某个程序打开的所有文件

# lsof -c apache

-c选项限定只列出以apache开头的进程打开的文件:

所以你可以不用像下面这样写:

sof | grep foo

而使用下面这个更简短的版本:

sof -c foo

事实上,你可以只制定进程名称的开头:

sof -c apa

这会列出所有以apa开头的进程打开的文件

你同样可以制定多个-c参数:

# lsof -c apache -c python

这会列出所有由apache和python打开的文件

列出所有由某个用户或某个进程打开的文件

# lsof -u pkrumins -c apache

你也可以组合使用多个选项,这些选项默认进行或关联,也就是说上面的命令会输入由pkrumins用户或是apache进程打开的文件。

列出所有由一个用户与某个进程打开的文件

sof -a -u pkrumins -c bash

-a参数可以将多个选项的组合条件由或变为与,上面的命令会显示所有由pkrumins用户以及bash进程打开的文件。

列出除root用户外的所有用户打开的文件

sof -u ^root

注意root前面的^符号,它执行取反操作,因此lsof会列出所有root用户之外的用户打开的文件。

列出所有由某个PID对应的进程打开的文件

sof -p 1

-p选项让你可以使用进程id来过滤输出。

记住你也可以用都好来分离多个pid。

sof -p 450,980,333

列出所有进程打开的文件除了某个pid的

# lsof -p ^1

同前面的用户一样,你也可以对-p选项使用^来进行取反。

列出所有网络连接

# lsof -i

lsof的-i选项可以列出所有打开了网络套接字(TCP和UDP)的进程。

列出所有TCP网络连接

# lsof -i tcp

也可以为-i选项加上参数,比如tcp,tcp选项会强制lsof只列出打开TCP sockets的进程。

列出所有UDP网络连接

sof -i udp

同样udp让lsof只列出使用UDP socket的进程。

找到使用某个端口的进程

sof -i :25

:25和-i选项组合可以让lsof列出占用TCP或UDP的25端口的进程。

你也可以使用/etc/services中制定的端口名称来代替端口号,比如:

# lsof -i :smtp

找到使用某个udp端口号的进程

# lsof -i udp:53

同样的,也可以找到使用某个tcp端口的进程:

# lsof -i tcp:80

找到某个用户的所有网络连接

# lsof -a -u hacker -i

使用-a将-u和-i选项组合可以让lsof列出某个用户的所有网络行为。

列出所有NFS(网络文件系统)文件

# lsof -N

这个参数很好记,-N就对应NFS。

列出所有UNIX域Socket文件

# lsof -U

这个选项也很好记,-U就对应UNIX。

列出所有对应某个组id的进程

sof -g 1234

进程组用来来逻辑上对进程进行分组,这个例子查找所有PGID为1234的进程打开的文件。

列出所有与某个描述符关联的文件

sof -d 2

这个命令会列出所有以描述符2打开的文件。

你也可以为描述符指定一个范围:

# lsof -d 0-2

这会列出所有描述符为0,1,2的文件。

-d选项还支持其它很多特殊值,下面的命令列出所有内存映射文件:

# lsof -d mem

txt则列出所有加载在内存中并正在执行的进程:

sof -d txt

输出使用某些资源的进程pid

# lsof -t -i

-t选项输出进程的PID,你可以将它和-i选项组合输出使用某个端口的进程的PID,下面的命令将会杀掉所有使用网络的进程:

# kill -9 `lsof -t -i`

循环列出文件

# lsof -r 1

-r选项让lsof可以循环列出文件直到被中断,参数1的意思是每秒钟重复打印一次,这个选项最好同某个范围比较小的查询组合使用,比如用来监测网络活动:

# lsof -r 1 -u john -i -a

如何安装lsof?

许多Unix系统都内置了lsof,如果你的系统没有安装,你可以从这里直接下载源代码。

BSD系统有一个类似的工具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叫做fstat。

你可以通过man lsof来了解关于lsof的完整文档,或者通过lsof -h查看。

开始体验lsof的乐趣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