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路板生产需要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8):
FPC线路板生产需要注意事项?2 f& y; D; X# }' _& L

网友:
    1、由于柔性电路板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卷材,而带通孔的双面FPC都不能使用用RTR工艺,那么就需要对材料进行片状开料加工了。 2、一般而言,柔性电路板的材料是非常薄,因而也非常脆弱。开料时特别需要注意对材料进行防护。 3、若材料的量较小的话,那么就需要采用手工裁剪。如果量大,就需要自动切片机切。 4、若是开好的材料,那么就需要采用设备自动叠放整齐,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压坑、折痕、褶皱的现象出现。 5、若是通过手工叠的话,那么就需要采用不易掉纤维的手套,最好是采用乳胶之类的手套,防止材料表面污染了。 6、若在加工中所裁切的材料是覆铜板,还需要注意压延铜的压延方向了。 7、在制前设计或者后续加工中,都不能采用开料边框当做后工序的定位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