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atlab 中使用datetick和datenum控制坐标轴时间

楼主(2020-03-20):
    主要用到的是 datenum 和datetick两个函数。
    1,起始时间13:30:00, 我经过一系列计算后得到一个txt,里面是三列数据,分别是hour,minute,second。

datenum提取这些数据,用法:

    x = datenum(Y, M, D, H, MN, S)

    括号里分别为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而我只用到后三个,所以,我的函数写为

    x= datenum(0, 0 0, H, MN, S)

    风速为U

作图 plot(N,U)

2,datetick('x',13)

这里,x必须写,不能用其他字母。x的意思是第一条中的x。

    13的意思是,我想写作HH:MM:SS的形式。

其他数字分别代表不同的形式

    U1=load('G:xpwinDSPeedwindspeed-1330-1430.txt');
t1=load('G:xpwindspeedwindtime1.txt');

hh1=t1(:,1);mm1=t1(:,2);ss1=t1(:,3);
    xt1=datenum(0,0,0,hh1,mm1,ss1);
x=xt1;
figure()
    plot(xt1,U1);title('windspeed-2011.11.02');xlabel('time');ylabel('wind(m/s)');
datetick('x',13);

网友:
    在matlab 中使用datetick和datenum控制坐标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