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技术常用词语解释

楼主(2020-03-18):
A
Agile reader 灵敏解读器
是可以解读不同类型 RFID 标签的解读器通称,例如由不同厂商制造的,或可以工作在不同
频率下的解读器。
Amplitude 振幅
无线电波的最大高度。
Analog data 模拟数据
由连续改变的物理量所表示的信息,如电磁波(见下文)的长度或高度。
Antenna 天线
发射或接收电磁波的装置。
Anti-collision 防冲突
一项用来防止一个解读器场中的多个标签,或者重叠场中的多个解读器互相冲突的技术。典
型的防冲突算法是通过保证标签或解读器不在同一时间传输信号来工作的。
Automatic data capture (ADC) 自动数据获取(ADC)
采集数据并不依靠人的干预而直接输入到计算机系统中的方法(见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AIDC)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AIDC)
一个很广泛的术语,包括不通过键盘而把数据直接录入到计算机系统的方法。这包括条码扫
描,射频识别,声音识别及其他技术。
B
Bar Code 条码
使机器自动识别带标签物体而采用的技术。因为对机器来说,条码更容易解读。条码使用的
最大缺点是,它不能区分这一瓶罐头与另一瓶罐头,并且扫描头必须对着可视面来识读标签。
Bit 位
数字信息的最小单位-一个单独的 1 或 0。一个 96 位的 EPC 由一串 96 个 1 和 0 的字符组
成。
C
Cache 缓存
用来存储并快速检索最近访问数据的存储器。
Chip 芯片
见微芯片

网友:
    一项用来防止一个解读器场中的多个标签,或者重叠场中的多个解读器互相冲突的技术。典 型的防冲突算法是通过保证标签或解读器不在同一时间传输信号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