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中焊盘和过孔的区别?

楼主(2020-03-18):
PCB 板中焊盘和过孔的区别?

网友:
    区别:过孔就是PCB板上的钻孔,通常作层间导电用,也可用于散热。焊盘就是在过孔上的盘,和插器件的焊盘一样。 然而在protel等设计软件中,当你放置过孔VIA时,就同时将钻孔和钻孔上的盘放置好了,当然阻焊开窗也是放好了,是默认同时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