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介质对超高频 R FID 被动标签读取效能的影响及可用于金属表面标签的设计

楼主(2020-03-18):
摘 要:金属介质对射频信号的干扰一直以来影响着射频识别技术(R F ID )的有效应用.为了研究导致干扰发生的
机理以及解决办法,以超高频段R F ID 系统为对象,依据电磁场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通过对实验所得数据
的分析 ,验 证 了金 属介质对 R FID 被 动标签读 取率的影 响,并进 一步发 现标签 和金属介质 表面间隔距 离与读取率
之间 的变化关系.另外 ,发现了附加金属层产生的同相位 电场对标 签读取性 能的放大作用.最后 ,根据 实验研究结
果,提出一种可用于金属表面的R FID 被动标签的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不但可以有效消除金属干扰的负面影响,
还可在原有读取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读取率。同时兼顾使用方便性和制造成本两方面.
关键词:无线射频识别;射频信号;金属标签;电磁场

网友:
    摘 要:金属介质对射频信号的干扰一直以来影响着射频识别技术(R F ID )的有效应用.为了研究导致干扰发生的  机理以及解决办法,以超高频段R F ID 系统为对象,依据电磁场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通过对实验所得数据  的分析 ,验 证 了金 属介质对 R FID 被 动标签读 取率的影 响,并进 一步发 现标签 和金属介质 表面间隔距 离与读取率 之间 的变化关系.另外 ,发现了附加金属层产生的同相位 电场对标 签读取性 能的放大作用.最后 ,根据 实验研究结! 果,提出一种可用于金属表面的R FID 被动标签的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不但可以有效消除金属干扰的负面影响,还可在原有读取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读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