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集成隔离器的仿真与设计

楼主(2020-03-18):
摘   要:通过在旋磁基片上集成结环行器和 TaN功率薄膜负载,设计出了小型化的微波隔离器。利用电磁场
仿真软件 HFSS对设计进行建模、分析和改进,得到在8~9GHz内,隔离度大于20dB ,插入损耗小于0.5dB ,电压
驻波比小于1.25的集成化隔离器。设计所得的微波隔离器达到了应用的指标,且符合微波通信器件小型化和集
成化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微波隔离器; TaN 薄膜;结环形器;HFSS ;电压驻波比

网友:
    摘   要:通过在旋磁基片上集成结环行器和 TaN功率薄膜负载,设计出了小型化的微波隔离器。利用电磁场 仿真软件 HFSS对设计进行建模、分析和改进,得到在8~9GHz内,隔离度大于20dB ,插入损耗小于0.5dB ,电压  驻波比小于1.25的集成化隔离器。设计所得的微波隔离器达到了应用的指标,且符合微波通信器件小型化和集 成化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