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工艺参数

楼主(2020-03-18):
    波峰焊工艺参数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波峰焊工艺,首先来了解波峰焊的主要工艺参数。
    1) 润湿时间
    润湿时间指焊点与焊料相接触后润湿开始昀时间,该时间仅在理论上存在,实际上无法计量。
    2) 停留时间
    PCB 上某一个焊点从接触波峰面到离开波峰面时的时间即停留时间,也称为焊接时间。停留时间的计算公式为停留时间 = 波峰宽/速度通常停留时间不能太短,否则焊盘将达不到必要的润湿温度,一般停留时间控制在2~3s 之内。
3) 预热温度
预热温度是指 PCB 与波峰面接触前所达到的温度,PCB 焊接面的温度应根据焊接的产锗特性来确定。
    4) 焊接温度
焊接温度是非常重要的焊接参数,通常高于焊料熔点(183 ℃)50 ~ 60 ℃,大多数情况是指焊锡锅的温度。适当的焊料温度可保证焊料有较好的流动性,焊接温度在波峰焊机启动后应定期定时检查,尤其是焊接缺陷增多时,更应该首先检查焊锡锅的温度。实际运行时,所焊接的PCB 焊点温度要低于锡焊锅温度,这是PCB 吸热的结果。
    5) 波峰高度
    波峰高度是指波峰焊接中PCB 的吃锡深度, 其数值通常控制在PCB 板厚的 1/2 ~2/3 之间,过深会导致熔融焊料流到PCB 的表面,出现 “桥连 ”。此外 PCB 浸入焊料越深,其阻挡焊料流作用越明显,再加上元件引脚的作用,就会扰乱焊料的流动速度分布,不能保证 PCB 与焊料流的相对零速运动。对幅面过大和超重的PCB,通常用增加挡锡条或在波峰焊机的锡锅上架设钢丝的办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