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低功耗MCU资料

楼主(2020-03-18):
N32G020系列采用32bit ARM Cortex-M0内核以及AMBA多总线结构设计,片内集成最大256KB Flash,
20KB SRAM,1KB Retention RAM,最多30个GPIO,集成12位1Mbps SAR ADC、10bit DAC、模拟比较器、
RTC实时时钟,多路互补输出PWM、USB2.0(Full Speed) Device、多路SPI、UART、I2C、ISO7816等应用外设
通信接口,同时芯片内置多种符合国际标准的硬件密码算法引擎,能提供优异的DES/TDES、AES、SHA、
RSA、ECC安全算法性能,能在1.8~5.5V宽工作电压及-40℃~+85℃的温度范围下工作,具备多种功耗工作模式,
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

网友A(2020-04-20):
    这款芯片1.8~5.5V宽工作电压
而且在-40℃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1.8~5.5V宽工作电压
而且在-40℃还能工作

    是啊,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分享一款国产低功耗MCU
产品特性
• 内核与系统
– 32 位ARM® CortexTM-M0 处理器内核
–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8MHz
• 存储器
– 高达128K 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 高达8K 字节的SRAM
– Boot loader 支持片内Flash、在线系统编程(ISP)
•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 2.0V ~ 5.5V 供电
–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 外部2 ~24MHz 高速晶体振荡器
–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MHz 高速振荡器
– 内嵌40KHz 低速振荡器
– PLL 支持CPU 最高运行在48MHz
• 低功耗
–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 1 个12 位模数转换器,1μS 转换时间(多达10 个输入通道)
– 转换范围:0  VDDA
– 支持采样时间和分辨率配置
– 片上温度传感器
• 2 个比较器
• 5 通道DMA 控制器
– 支持的外设:Timer、UART、I2C、SPI、ADC 和USB
• 多达39 个快速I/O 端口:
– 所有I/O 口可以映像到16 个外部中断
– 所有端口均可输入输出5V 信号
• 调试模式
– 串行单线调试(SWD)
• 多达9 个定时器
– 1 个16 位4 通道高级控制定时器,有4 通道PWM 输出,以及死区生成和紧
急停止功能
– 1 个16 位定时器和1 个32 位定时器,有高达4 个输入捕获/输出比较,可用
于IR 控制解码
– 2 个16 位定时器,有1 个输入捕获/输出比较和1 个OCN,死区生成,紧急停
止,调制器门电路用于IR 控制
– 1 个16 位定时器,有1 个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 2 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的和窗口型的)
– 系统时间定时器:24 位自减型计数器
• 多达7 个通信接口
– 2 个UART 接口
– 1 个I2C 接口
– 2 个SPI 接口
– 1 个CAN 接口
– 1 个USB device 接口
• 96 位的芯片唯一ID(UID)
• 采用LQFP48、LQFP32、QFN32 和TSSOP20 封装

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款国产低功耗MCU
    产品特性
    • 内核与系统

    这东西没我的性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