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C电容失效分析

楼主(2020-03-18):
     1  失效PDC电容剖面分析

      下图是失效PDC电容剖面分析的结果:

      从以上四个失效失效剖面分析图片可以看出:电容的失效部位相同,都是在靠近端电极的部位的电极被击穿短路失效;

      2  良品PDC与国巨电容DPA分析

      对良品NPO材质的PDC与国巨电容剖面分析:

      通过对良品电容的对比剖面分析发现:PDC电容内部电极介质厚度在14-15um,国巨电容内部介质厚度在28-29um。可以看出相差较大。

      对良品NPO材质的PDC电容剖面分析:

      对良品NPO材质的国巨电容剖面分析:

      从以上良品PDC和国巨电容剖面分析图片可以看出:

      1、国巨的电极面水平,电极面各处的电极之间的距离一致。

      2、PDC电容的电极面呈现弧形,电极之间距离最近的位置在靠近端电极的部位。与电容的失效位置一致

      实验:取良品NPO材质国巨和PDC电容个5pcs,测试电容的在击穿时刻的电压。电压上升时间30s,电压保持时间5s;

      3  良品NPO材质的国巨和PDC电容耐压测试:

      结论:PDC电容受热应力影响后耐压特性相比国巨电容下降比较明显。而热应力对国巨电容耐压特性影响较小;

      4 受热应力损伤后PDC与国巨电容耐压测试

      实验:取良品NPO材质国巨和PDC电容个5pcs,使用360℃温度的烙铁陶瓷电容上接触3-5秒的时间,然后将受热应力后的电容做耐压测试。电压上升时间30s,电压保持时间5s;

      结论:PDC电容受热应力影响后耐压特性相比国巨电容下降比较明显。而热应力对国巨电容耐压特性影响较小;

      5  耐压测试失效PDC电容剖面分析

      对耐压测试NPO材质的PDC电容剖面分析:

      结论:

      1、虽然PDC耐压测试满足其规格的要求,但是其在受热应力影响后耐压值迅速下降,在电容的应用过程中,如在瑞谷制成、我司装配、市场应用中都会存在热应力的影响。会直接导致电容的可靠性下降 ;

      2、由于PDC电容的电极面是呈现弧形,导致PDC电容最薄弱的位置就是靠近端电极的部位。也说明了PDC电容在制成中一致性较差,容易导致批量问题;

网友:
    国巨的电极面水平,电极面各处的电极之间的距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