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坐标轴间隔怎么设定

楼主(2020-03-18):
一个figure
axis([0 100 0 1000])
横坐标0到100,每20一个刻度
纵坐标0到1000,每200一个刻度
请问怎么设定刻度线?默认都是10

网友:
    figure;
    axes;
    axis([0 100 0 1000])
    set(gca,'XTick',0:20:100);
    set(gca,'YTick',0:200:1000);

网友:
    axis([0 100 0 1000]);
set(gca,'XTick',[0, 50, 100], 'YTick',[0,200,400,800,1000]);

这样就可以改变两个轴上的刻度设置了。试一下

网友:
    set(gca,'xtick',[0:20:100],'ytick',[0:2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