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加锡条比较合适。

楼主(2020-03-18):
刚刚接触波峰焊设备,请问锡槽里面的锡的用量和焊接效果有关系吗?还有怎么来量化这个参数,每个小时锡槽里面挥发了多少锡,用了多少锡量,什么时候加锡条比较合适。感谢!

网友:
    基本算法:看你产品的上锡重量(裸板上锡重量-裸板未上锡重量=产品上锡重量)*每小时过板数量,就是你真是的消耗锡量,同时在算入锡条实际使用率(即1kg的锡会产生多少锡渣),这样你的参数就细化出来了,但是也只是理论数据,还跟你的波峰高低等因素有关系,你如果只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加锡合适,那就拿个尺子做个警戒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