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20-03-18):
clear all;
I_Expan=imread('C:\Users\a\Desktop\112.png')
imshow(I_Expan);
P=20;      %定义搜索范围
Q=75;
      %%  利用基元法检测卷缩轮轮廓
for i=1: P
    for j=3: Q;s=0;t=0;
q(1)=abs(I_Expan(i,j)-I_Expan(i,j-2));
q(2)=abs(I_Expan(i,j)-I_Expan(i,j-1));
q(3)=abs(I_Expan(i,j)-I_Expan (i,j+1));
q(4)=abs(I_Expan(i,j)-I_Expan(i,j+2));
for i=1:4
    if q(i)>9 p(i)=0;
    else if q(i)<4 p(i)=2;
        else  p(i)=1;
        end
    end
end
O={p(1),p(2),p(3),p(4)};
if  O=={0,0,0,0}|{0,0,0,1}|{0,0,1,0}|{0,1,0,0}|{1,0,0,0}
        s=s+1;
    else if O=={2,2,2,2}|{2,2,2,1}|{2,2,1,2}|{2,1,2,2}|{1,2,2,2}
            t=t+1;
        end
end
V1=s/3^4;
V2=t/3^4;
V(j)=V1/V2;
    end
    for v=3: Q
    M(v)==max(V(v));
    end
    for i=3: Q
        [m n]=find(I_Expan(:,i)==M(v));            %最大值点所在坐标
       [p,q]=size(m);
    end
for j=1:p
             if((m(j)>=P)&(m(j)<=Q))
          a=m(j);
         end
    end
     I_Expan(a,i)=255;                     %将极值点所在像素置为 255
end

     I_grad=I_Expan;
figure,imshow(I_grad);title('定位图像');

要运行的图片

运行结果 出错的地方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逻辑运算符没这样的比对功能,两种方法
    1. 自己写个子函数,实现你想要的胞组元素比对
2. 简的变型一下,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可能考虑按以下这样来
O=p(1)*1000+p(2)*100+p(3)*10+p(4);
swicth O
case {0,1,10,100,1000}
      s=s+1;
    case {2222,2221,2212,2122,1222}
       t=t+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