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关于PCB板接中的信号地接地设计

楼主(2020-03-18):
各位专家,想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想设计一块工业板卡,CAN和485接口都采用了隔离芯片,使得DSP的数字地和接口地完全隔离,接口地并联1M电阻和高频电感到大地,主要为了泄放静电,那DSP的数字地是不是也需要并1M电阻和高频电感到大地上防静电?谢谢了- z) }9 P0 W0 J& \

网友:
光隔离的不需要,电磁隔离的要考虑。

网友:
    真没有明白您的电路?最好画一个大致的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