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为什么电感、磁珠、chocke等规格书都会给出100MHz下的阻抗?

楼主(2020-03-18):
请教各位,为什么电感、磁珠、chocke等规格书都会给出100MHz下的阻抗?
而不是其他频率呢?
譬如说为什么不是10MHz或者50MHz等呢?

网友:
辐射主要在100MHz为主。

网友:
真不知道,前不久有看到过,忘记了。

网友:
    一是磁性材料随频率再升高其容性效果更好了,故效果没有;二是其主要还是抑制传导辐射,对于信号频率低的电路;如果信号频率高,其对于信号损害大。电缆辐射在200M左右嘛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其实最准确的特征应该是频率特性图。 专门挑一个频点出来作为特征值,应该是为了方便用户筛选吧。

网友(2020-10-19):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ifft)C语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