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波峰焊炉温测试板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0-03-18):
请教大神波峰焊炉温测试板的制作方法。特别是通孔元件的测温线咋固定?客户指定要求炉温曲线里必须有通孔元器件的曲线,网上也找了下没找到有用的固定测温线的方法,所以来这里请教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
    这根线你都没有,客户不找你找谁,这是最基本的一根线。。将测温线固定在引脚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