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eonardoSpectrum综合Xilinx FPGA的VHDL程序

楼主(2020-03-18):
摘要:本文总结了使用的LeonardoSpectrum综合的Xilinx FPGA的VHDL程序应用,以及在VHDL中使用不同类型的RAM的方法。
关键词:的LeonardoSpectrum; FPGA; VHDL
的LeonardoSpectrum是mentor Graphics公司公司设计的功能强大的EPLD / FPGA / ASIC LeonardoSpectrum支持VHDL,Verilog,EDIF的综合,优化和定时分析,可以在Windows 98/2000 / NT / XP和HP ,SUN的UNIX平台上运行。LeonardoSpectrum
通过LeonardoSpectrum对于Xilinx公司的EPLD / FPGA支持尤其完善,可以使用HDL的设计在效率和功能上可以和原理图。的设计相当。这里总结了使用LeonardoSpectrum过程一些有用的设计方法。

图1全局时钟使用的地图结果

图2延迟锁相环使用map结果

图3块状RAM的map结果

图4分布式RAM的地图结果

的属性使用
在的LeonardoSpectrum中,可以在程序中对信号赋予属性来对综合结果进行控制。在使用的LeonardoSpectrum综合时,除了的LeonardoSpectrum提供的属性外,可以把赛灵思原理图设计中的某些元件作为属性来赋予LeonardoSpectrum所提供的属性可以参考使用手册。
如果使用LeonardoSpectrum来综合,建议示例库,可以使用更多的功能支持,此处介绍的程序都
…… bufg的
架构rtl IS
SIGNAL clk:td_ LOGIC ; 需要使用示例库。下面是对程序中一个信号通过指定bufg的属性而定义该信号为称为时钟的例子。
clk的属性buffer_sig:信号为“ bufg”;
开始
clk <= clkin;
clkout <= clk;
process(clk)
开始于
if(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if结束;
结束过程
END rtl;
这个程序替代的芯片是Xilinx的spartanII系列XC2S50-5QP208,经LeonardoSpectrum综合后,用Xilinx ISE5.1进行映射后的结果显示1处,可以看到使用了1个二进制时钟。
元件引用
在Xilinx的FPGA / EPLD的原理图设计中需要用到元件库,元件库中包含一些特殊功能的元件,例如,延迟锁相环(DLL),串行时钟BUF,边界扫描电路,数字时钟管理器(DCM),内置SRAM等。提供的范例库中的程序包设计人员可以在VHDL程序中直接引用原理图库中所包含的元件。引用元件时,先调用范例库,对要引用的元件按照原理图库中的描述进行声明。元件时可以只使用其中一部分参数,不必对元件所有的参数进行映射。
下面是引用的Xilinx FPGA的的延迟锁相环〔DLL〕的例子。
............
架构的RTL pll IS SIGNK
clk:ST d_logic;
组件clkdll-锁相环
端口(clkin,clkfb,rst:std_logic中; clk0,clk90,clk180,clk270,clkdv,locked:out std_logic);
终端组件
开始
CLK1:clkdll端口映射(clkin => clkin,clkfb => clk,rst =>'0',clk0 => clk,clk90 => clkout);
处理(clk)
开始
if(clk'event and clk ='1')然后
data_out <= data_in;
万一;
结束过程
END rtl;
这个程序也可以选择Xilinx的XC2S50-5QP208,经LeonardoSpectrum综合后,用Xilinx ISE5.1进行映射后的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使用了一个DLL。

RAM的综合
RAM设计是Xilinx FPGA的一个特色,按照在芯片内的分布情况可以分为分布式RAM和块状RAM,分布式RAM分布在每个LC中,可以将一个LC作为16×1的同步RAM使用,也可以将两个LC联合起来作为16×2、32×1的同步RAM或者16×1的双口RAM使用,块状RAM是专用的分布FPGA边缘的RAM块。RAM使用时又可以作为ROM,单口RAM、双口RAM等。如果是原理图设计,可以在选择元件时选择不同的元件来选择不同类型的RAM,但是对于用描述语言来进行RAM设计时,就需要综合工具的支持,不同的综合工具,对相同的语句,可能就综合成不同类型的RAM。LeonardoSpectrum对VHDL的支持达到相当的高度,除了提供属性的方法来使用分布式RAM和块状RAM外,还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不同的描述语句来产生分布式RAM和块状RAM。下面是一个综合成块状RAM的例子。
......
ARCHITECTURE rtl of blockram IS
TYPE RAM IS ARRAY ( 0 TO 127 ) OF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SIGNAL testram :ram;
SIGNAL cc1,cc2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addr1,addr2 :integer range 0 to 127;
BEGIN
......
process(clkout) --从RAM中读出数据
begin
if(clkout'event and clkout='1') then
data_out<=testram(addr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该程序也选用Xilinx的XC2S50-5QP208,经LeonardoSpectrum综合后,用Xilinx ISE5.1进行map后的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生成了块状RAM。
下面程序是综合成分布式RAM的例子。
......
ARCHITECTURE rtl of disram IS
TYPE RAM IS ARRAY ( 0 TO 127 ) OF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SIGNAL testram :ram;
SIGNAL cc1,cc2 :std_logic_ vector(6 downto 0);
SIGNAL addr1,addr2 :integer range 0 to 127;
BEGIN
......
process(clkout) --从RAM中读出数据
begin if(clkout'event and clkout='1') then
if(ramsel='1') then data_out<=testram(addr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替代XC2S50-5QP208,经LeonardoSpectrum综合后,用Xilinx ISE5.1进行地图后的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生成了双重双口RAM。
比较上面的两段程序,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就就在于生成分布式RAM的程序中,数据输出时有一个selram信号,则,如果直接用时钟指示RAM中的数据,就综合成块状RAM;如果是用带使能的方式输出RAM中的数据,就综合成分布式RAM。

结语
综上所述,LeonardoSpectrum对于用VHDL编写的Xilinx FPGA的程序支持是非常到位的,可以充分利用Xilinx的优势,用语言设计出与原理图设计相当功能的程序。

网友:
在使用的LeonardoSpectrum综合时,除了的LeonardoSpectrum提供的属性外,可以把赛灵思原理图设计中的某些元件作为属性来赋予LeonardoSpectrum所提供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