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正确的工作质量观

楼主(2020-03-18):
    作为工程师, 每日有例行工作,有项目工作。 那么工作质量是怎么衡量的?

一个工程师的工作质量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工作成果的质量和价值。

网友:
    一次性就把事情作正确,这个要求很高。

    首先是要对齐“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然后把正确的事情的目标设置好,上下对齐,就已成功了一大半。

切忌闷头就干,只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作,有时候用力过猛,有时候还走错方向。就谈不上一次性就把事情做好了。

    态度贡献占80%,知识贡献占10%,艰苦努力只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