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组成放大电路

楼主(2020-03-19):
麻烦大家帮看下下图电路功能与原理

网友A:
    有点像具有线性增益控制的差分放大器,对不?若不对,请哪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具有线性增益控制的差分放大器,对不?若不对,请哪位大侠指点下

    输入电压为50mV,交流信号,帮忙看下,谢谢!大体知道是个滤波电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