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大气监测中光纤气体传感器灵敏度的自动设定

楼主(2020-03-19):
摘要:基于直角棱镜构成的吸收池用于大气监测光纤气体传感器中,探测光束在吸收池内往返的
次数N与过两个直角棱镜各自直角棱的对称面的间距d有关,通过调节间距d实现测量灵敏度的
调节。以吸光度差作为输出量,根据其值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间距d。在单片机系统控制下,由步进电
机实现间距d的自动给定,同时将输出探测光束接收器送到指定位置。采用消色差透镜作为输出光
束的接收透镜,则间距d的调节精度对传感器灵敏度设定的影响可不考虑。

关键词:光纤气体传感器;灵敏度调节; 单片 机控制技术

0引言
用于大气实时监测中的光纤光谱吸收式气体传

感器的检测灵敏度除了与光电器件的灵敏度和后续
电子线路的性能参数有关外,主要决定于监测区域探
测光束与待测气体的相互作用长度。在大气监测系统

中,对于清洁大气,探测光束经过被测区域后,光强度
的改变十分微弱,此时进入光电探测器的光强虽然很
大,但光强的改变量却难于检测。为提高检测灵敏度,
常采用折返式吸收池来增加光在吸收池内的有效程
长。而在浓雾天气,雾粒子的散射作用使得探测光强.
迅速减弱,光强的变化很大,光电探测器接收到的光.
强处于弱信号状态。虽然通过提高监测系统测量放大
电路的放大系数可以改善灵敏度,但这需要性能优越
的低噪声放大器。在户外,温度变化频繁且幅度较大,
低噪声电子线路受温度影响较大。被测量的检测是通
过测量光强的变化量实现的。检测过程中,希望有明
显的光强变化而不希望光强成为微弱信号,而通过缩
短光与待测气体的作用距离,即可提高进入探测器的
入射光,从而提高测量系统的信噪比,降低对电子线
路的性能要求。为适合实时测量,需要通过调节光与
被测气体的相互作用距离实现灵敏度的自动调节。
典型的光学吸收池结构有Whitel"型Herrit'21型
及各种改进型。一旦确定了吸收池结构参数,探测光
束在吸收池内的有效光程亦被确定,很难调节。采用
一种基于直角棱镜构成的吸收池吧,可以很方便地调
节其内探测光光程,本文介绍了一种适合此吸收池的
自动调节探测光光程的方法。
1大气监测气体传感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1.1传感器吸收池结构
图1是基于DI-180°直角棱镜的气体吸收池的
结构原理图,两个相同直角棱镜D1.D2的两个底面
F、F平行放置,构成吸收池。探测光束经输入光纤

附件下载:

网友:
在单片机系统控制下,由步进电机实现间距d的自动给定,同时将输出探测光束接收器送到指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