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Matlab中读取和写入二进制数据

楼主(2020-03-19):
Matlab中关于二进制数据文件操作所使用的语言是标准的C,有关数据文件的编程方法与LabVIEW类似。

1、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1)打开文件
在读写文件之前,必须先用fopen函数打开或创建文件,并指定对该文件进行的操作方式。fopen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fid=fopen(文件名,‘打开方式’)
说明:其中fid用于存储文件句柄值,如果返回的句柄值大于0,则说明文件打开成功。文件名用字符串形式,表示待打开的数据文件。常见的打开方式如下:
‘r’:只读方式打开文件(默认的方式),该文件必须已存在。
‘r+’:读写方式打开文件,打开后先读后写。该文件必须已存在。
‘w’:打开后写入数据。该文件已存在则更新;不存在则创建。
 ‘w+’:读写方式打开文件。先读后写。该文件已存在则更新;不存在则创建。
 ‘a’:在打开的文件末端添加数据。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a+’:打开文件后,先读入数据再添加数据。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另外,在这些字符串后添加一个“t”,如‘rt’或‘wt+’,则将该文件以文本方式打开;如果添加的是“b”,则以二进制格式打开,这也是fopen函数默认的打开方式。
2)关闭文件
文件在进行完读、写等操作后,应及时关闭,以免数据丢失。关闭文件用fclose函数,调用格式为:
sta=fclose(fid)
说明:该函数关闭fid所表示的文件。sta表示关闭文件操作的返回代码,若关闭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如果要关闭所有已打开的文件用fclose(‘all’)。
2、二进制文件的读写操作
1)写二进制文件
fwrite函数按照指定的数据精度将矩阵中的元素写入到文件中。其调用格式为:
COUNT=fwrite(fid,A,precision)
说明:其中COUNT返回所写的数据元素个数(可缺省),fid为文件句柄,A用来存放写入文件的数据,precision代表数据精度,常用的数据精度有:char、uchar、int、long、float、double等。缺省数据精度为uchar,即无符号字符格式。
例6.8 将一个二进制矩阵存入磁盘文件中。
>> a=[1 2 3 4 5 6 7 8 9];
>> fid=fopen('d:\test.bin','wb')   %以二进制数据写入方式打开文件
fid =
  3           %其值大于0,表示打开成功
>> fwrite(fid,a,'double')
ans =
  9           %表示写入了9个数据
>> fclose(fid)
ans =
  0           %表示关闭成功
2)读二进制文件
fread函数可以读取二进制文件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入矩阵。其调用格式为:
[A,COUNT]=fread(fid,size,precision)
说明:其中A是用于存放读取数据的矩阵、COUNT是返回所读取的数据元素个数、fid为文件句柄、size为可选项,若不选用则读取整个文件内容;若选用则它的值可以是下列值:N(读取N个元素到一个列向量)、inf(读取整个文件)、[M,N](读数据到M×N的矩阵中,数据按列存放)。precision用于控制所写数据的精度,其形式与fwrite函数相同。

%写一维数据至数据文件
n=0:pi/10:4*pi;
y=sin(n);
fip=fopen('C:\binary3.bin','wb');
fwrite(fip,Pxx,'double');
fclose(fip);

%从数据文件读取一维数据
fip=fopen('C:\binary3.bin','rb');
[SIN,num]=fread(fip,[2,20],'double');%inf表示读取文件中的所有数据,[M,N]表示
%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M行N列中,N表示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1列中
fclose(fip)

%写二维数据至数据文件
n=0:pi/10:4*pi;
y1=sin(n);y2=sin(n);y3=0.5*sin(n);
y=[y1;y2;y3];
fip=fopen('C:\binary4.bin','wb');
fwrite(fip,y,'double');
fclose(fip); %返回指针的值为0,则表示存储数据正常

%从数据文件读取二维数据
fip=fopen('C:\binary4.bin','rb');
[Array_2D,num]=fread(fip,inf,'double');%inf表示读取文件中的所有数据,[M,N]表示
%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M行N列中,N表示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1列中
fclose(fip)

详细的范例如下。

**************************************************************************************

%写一维数据至数据文件
n=0:pi/10:4*pi;
y=sin(n);
fip=fopen('C:\binary3.bin','wb');
fwrite(fip,Pxx,'double');
fclose(fip);

%从数据文件读取一维数据
fip=fopen('C:\binary3.bin','rb');
[SIN,num]=fread(fip,[2,20],'double');%inf表示读取文件中的所有数据,[M,N]表示
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M行N列中,N表示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1列中
fclose(fip)

%写二维数据至数据文件
n=0:pi/10:4*pi;
y1=sin(n);y2=sin(n);y3=0.5*sin(n);
y=[y1;y2;y3];
fip=fopen('C:\binary4.bin','wb');
fwrite(fip,y,'double');
fclose(fip); %返回指针的值为0,则表示存储数据正常

%从数据文件读取二维数据
fip=fopen('C:\binary4.bin','rb');
[Array_2D,num]=fread(fip,[3,41],'double');%inf表示读取文件中的所有数据,[M,N]表示
%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M行N列中,N表示将读取的数据放置在1列中
fclose(fip)

网友:
看看如何在Matlab中读取和写入二进制数据。

网友:
    在Matlab中读取和写入二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