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AD6交互式布线和智能布线的快捷键

楼主(2020-03-19):
altium Designer 6系统为设计者提供了个功能强大、操作方便,而且布通率极高的自动
布线器,但在实际设计中,仍然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设计者去手工放置或调整PCB
上的布线,以便获得更为完善的设计效果。还有一些设计者出于个人喜好,习惯于对整个
PCB进行全部的手工布线,因此,提供了很方便的手工交互式布线,差分对交互式布线,
总线布线以及智能交互式布线,差分对交互式布线主要应用与高速电路的设计,我们将在以
后的文章里面进行讲述,这次我们先来看一下手工交互式布线和智能交互式布线。
一、手工交互式布线:
1.执行【Place】/【Interactive Routing】,或者单击布线工具栏的 图标,此时光标变
成“+”形状,表明已进入导线放置状态。
2.在导线放置状态,将光标放在元器件的一个焊盘上,当出现八角形的亮环时 ,
表明已经捕捉的焊盘的中心,可以开始放置。
3.在导线放置状态,按下TAB键,这个时候就可以调整如:线宽,过孔大小,布线层,
手工布线的模式,布线角度,编辑线宽及过孔规则,常用线宽及过孔值编辑,以及线宽
及过孔大小选择方法。如下图:
4.在导线放置状态,按下TAB 键上面的` 键,或者F1,或者调出快捷面板的
SHORTKEY面板,即可看到关于手工布线的所有快捷键。
快捷键介绍:
F1:帮助,可以调出所有的快捷键说明,以及当前的帮助文件(pdf)
Backspace:移除上次放置的布线
Esc:结束布线
Shift+R:切换布线模式,有遇到障碍停止、推挤障碍、忽略障碍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Shift+W:选择常用线宽
Shift+V:选择常用过孔大小
,  :减小圆弧角度布线时拐脚的圆弧半径
.  :增加圆弧角度布线时拐脚的圆弧半径
/:连接到内电层
Enter:放置当前走线
Num +:切换到下一层并自动放置过孔
Num –:切换到上一层并自动放置过孔
Num *:切换到下一个信号层并自动放置过孔
Space:切换起点模式,垂直、水平和45度
Shift+Space:切换走线角度,45度、直角、45度圆弧、90度圆弧,任意角度等
1:走线跟随鼠标
2:添加过孔,不换层
3:根据规则调整线宽,最大最小,以及默认
4:根据规则调整过孔大小,最大最小,以及默认
如下图:
二:智能交互式布线
在智能交互式布线环境中,系统为设计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连接完成模式,自动完成模
式以及非自动完成模式。
自动完成模式:在该模式下,布线过程中系统会尝试寻找能够完成整个连接的路径,并
以虚线轮廓的形式向设计者推荐,若设计者满意,只需按Ctrl键并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完
成整个连接的布线
非自动完成模式:在该模式下,布线过程中系统只尝试勋章从连接起点到当前光标位置
的路径
设计者在布线过程中可随意切换选用,极大的提高了设计的主动性和布线的灵活性。
1.  执行【Place】/【Smart Interactive Routing】,或者单击布线工具栏的 图标,此时
光标变成“+”形状,表明已进入智能交互式状态。
2.  在导线放置状态,按下TAB键,这个时候就可以调整如:线宽,过孔大小,布线
层,走线模式,布线角度,编辑线宽及过孔规则,常用线宽及过孔值编辑,以及线宽及过孔
大小选择方法。
3.  在导线放置状态,按下TAB 键上面的` 键,或者F1,或者调出快捷面板的
SHORTKEY面板,即可看到关于智能布线的所有快捷键。
快捷键介绍:
F1:帮助,可以调出所有的快捷键说明,以及当前的帮助文件(pdf)
Ctrl+click:Ctrl+鼠标左键单击,自动完成走线(只在自动完成模式下可用)
Backspace:移除上次放置的布线
Esc:结束布线
Shift+R:切换布线模式,有遇到障碍停止、绕开障碍、忽略障碍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Shift+W:选择常用线宽
Shift+V:选择常用过孔大小
,  :减小圆弧角度布线时拐脚的圆弧半径
.  :增加圆弧角度布线时拐脚的圆弧半径
/:连接到内电层
Enter:放置当前走线
Num +:切换到下一层并自动放置过孔
Num –:切换到上一层并自动放置过孔
Num *:切换到下一个信号层并自动放置过孔
Space:切换起点模式,垂直、水平和45度
Shift+Space:切换走线角度,45度、直角、45度圆弧、90度圆弧,任意角度等
1:走线跟随鼠标
2:添加过孔,不换层
3:根据规则调整线宽,最大最小,以及默认
4:根据规则调整过孔大小,最大最小,以及默认
5:自动完成模式切换,只在绕开障碍模式下可用
6:切换显示其他方向的推荐路径。

网友:
AD6交互式布线和智能布线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