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防焊与线路PAD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要怎样处理?

楼主(2020-03-19):
当防焊与线路PAD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要怎样处理?

网友:
可将所有线路PAD拷贝到一个空层,用此层和防焊层计较多余的线路PAD删除,接 着将此层整体放大0.2mm ( 整体放大或缩小: Utilities-->0ver/Under) ,最后将防焊 层的吃锡条或块(大铜皮上的)拷贝过去即可。用此方法做防焊- -定要与原始防焊仔细 比较,以防多防焊或少防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