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cam350计算铜箔的面积?

楼主(2020-03-19):
请问怎样用cam350计算铜箔的面积?

网友:
    analysis---copper aere 命令可以计算。  当资料有大面积铜箔覆盖,线路或PAD 与铜皮的距离不在制作要求之内,且外型尺寸又较大时是否有快速修整线路或PAD 与铜皮的间距的方法。 答:先将线路层(此层为第一层)的所有PAD 拷贝到一个空层,把对应在大铜皮上的PAD 删除后将剩余PAD 放大做为减线路层(即第二层),然后把第一层拷贝到一个空层,将大铜皮删除后作为第三等。合层方式为:第一层(加层)、第二层(减层)、第三层(加层)。一般来说我们为了减小数据量,可以将第一层只保留大铜皮。如果只是防焊到大铜皮的间距不够,就可以把放大后(满足制程能力)的防焊拷贝到一个空层,把对应在大铜皮上的防焊删除后将剩余防焊放大做为第二层。

网友:
    analysis--- C opper aere 命令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