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讲讲Matlab的size 函数的用法吧?谢谢啦

楼主(2020-03-19):
哪位大神给讲讲Matlab的size 函数的用法吧?谢谢啦

size 函数的是用来干什么的?其用法是什么?

网友:
例如:x=[1,2,3;4,5,6]是一个2*3的矩阵,则:
d = size(X);    %返回矩阵的行数和列数,保存在d中
[m,n] = size(X)%返回矩阵的行数和列数,分别保存在m和n中
m = size(X,dim);%返回矩阵的行数或列数,dim=1返回行数,dim=2返回列数
>> x=[1,2,3;4,5,6]
x =
1 2 3
4 5 6
>> d=size(x)
d =
2 3
>> [m n]=size(x)
m =
n =
>> m=size(x,1)
m =
>> m=size(x,2)
m =
>>

网友:
size 就是求矩阵的大小的

网友:
x=[1,2,3;4,5,6]是一个2*3的矩阵,则:
输入参数仅为一个矩阵时:
输出参数为一个d,即d=size(x), 输出参数返回一个两元素的行向量[2,3],分别表示矩阵的行数和列数;
输出参数为两个[m,n],即[m,n]=size(x), 输出参数两元素分别得到一个返回值2,3,表示矩阵的行数和列数;
输入参数仅为两个:一个矩阵,一个参数:
参数为1,表示矩阵的行2;参数为2,表示矩阵的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