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原理的详细推导从硬件电路到软禁编程一应俱全

楼主(2020-03-19):
    1空间电压矢量调制SVPWM技术
SVPWM是近年发展的一种比较新颖的控制方法,是由三相功率逆变器的六个功率开关元
    件组成的特定开关模式产生的脉宽调制波,能够使输出电流波形尽可能接近于理想的正弦
    波形。空间电压矢量PWM与传统的正弦Pwa不同,它是从三相输出电压的整体效果出发,着
    眼于如何使电机获得理想圆形磁链轨迹。SVPWM技术与SPWM相比较,绕组电流波形的谐波
成分小,使得电机转矩脉动降低,旋转磁场更逼近圆形,而且使直流母线电压的利用率有了
很大提高,且更易于实现数字化。下面将对该算法进行详细分析阐述。
    1.1 SVPWM 基本原理
SVPWM的理论基础是平均值等效原理,即在-一个开关周期内通过对基本电压矢量加以组
    合,使其平均值与给定电压矢量相等。在某个时刻,电压矢量旋转到某个区域中,可由组成
这个区域的两个相邻的非零矢量和零矢量在时间上的不同组合来得到。两个矢量的作用时间
    在一个采样周期内分多次施加,从而控制各个电压矢量的作用时间,使电压空间矢量接近按
圆轨迹旋转,通过逆变器的不同开关状态所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理想磁通圆,并由两者的
比较结果来决定逆变器的开关状态,从而形成PWA波形。逆变电路如图2-8示。
设直流母线侧电压为U。,逆变器输出的三相相电压为U。o、Ugo、 Uco,其分别加在空
间上互差120°的三相平面静止坐标系上,可以定义三个电压空间矢量u。o、Ugo、 uco, 它
    们的方向始终在各相的轴线上,而大小则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做变化,时间相位互差120°。
假设Um为相电压基波峰值,f 为电源频率,则有:

网友:
    SVPWM技术与SPWM相比较,绕组电流波形的谐波 成分小,使得电机转矩脉动降低,旋转磁场更逼近圆形,而且使直流母线电压的利用率有了很大提高,且更易于实现数字化。下面将对该算法进行详细分析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