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为什么会产生啸声

楼主(2020-03-19):
一、什么是电感的啸叫
1、电感啸叫就是指在20Hz-200Hz的电流激励频率下,电感会发出人耳能听见的吱吱声。这种现象常见于DC-DC中的功率电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感啸叫,又要怎么解决呢?

二、电感啸叫原因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介于20Hz-200Hz间,如果产生电感啸叫,可以肯定电感两端的开关激励电流频率在20HZ-20KHZ左右。

1、电感啸叫的原因之一是电感不固定形成空腔噪声。当电流通过电感时,电感线圈产生的磁场会引起线圈位置移动,电流消失时,位置又会恢复。如果电感线圈没有固定,恰有开关激励电流频率介于20Hz-200Hz间,电感线圈因为循环往复的位置变化振动和压缩周边空气,容易形成耳朵可以听见的空腔噪声,即电感啸叫。

有时候开关频率不在20HZ-20KHZ,也可能出现电感啸叫。原因是负载不稳定,较常见的是DC-DC电路中的功率电感啸叫。

DC-DC电路功率电感啸叫的原因是负载电流过大,而此时功率电感已经饱和,电感值变小,电感的充放电电流速度迅速变大,内部的限流保护电路会立即调整DAC内部开关占空比,或者立即停止开关工作,直到检测电流在标准范围内时,再恢复正常的工作开关,而停止和恢复切换频率恰恰在20Hz-200Hz间,于是产生电感啸叫。

2、另外一个电感啸叫的原因是磁芯发生发生磁致伸缩,而推动电感磁芯磁致伸缩的电流纹波频率范围恰恰处于20HZ-20KHZ左右。

三、电感啸叫的解决方法
1、将电感浸胶后,用真空箱抽空胶内气泡,即可固定线圈,解决因为电感不固定形成的电感啸叫(PS:浸胶采用环氧脂类的硬质灌封材料为佳)

2、降低负载电流可以解决电感啸叫问题

3、从开关占空比入手,稳定DC-DC开关占空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电感啸叫问题

4、替换啸叫电感,换一个饱和功率更大的电感或更换功率稍大的DC-DC芯片

网友:
说的比较清楚。实际应用中大多数是电感饱和。除非自己绕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