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Matlab 字符串处理函数

楼主(2020-03-19):
% 字符串处理
a='  a';b='b  b';c='cccc';m=''
% 获取字符串长度
length(a)
% 连接两个字符串,每个字符串最右边的空格被裁切
d=strcat(a,c)
length(d)
% 连接多行字符串,每行长度可不等,自动把非最长字符串最右边补空格
% 使与最长字符串相等,会忽略空字符串
e=strvcat(a,b,m)
size(e)
har连接,空字符串会被空格填满
f=char(a,b,m)
size(f)

% strcmp    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完全相等,是,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 strncmp    比较两个字符串前n个字符是否相等,是,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 strcmpi    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完全相等,忽略字母大小写
% strncmpi   比较两个字符串前n个字符是否相等,忽略字母大小写

% isletter  检测字符串中每个字符时否属于英文字母
sspace    检测字符串中每个字符是否属于格式字符(空格,回车,制表,换行符等)
sstrprop  检测字符每一个字符是否属于指定的范围
a='d sdsdsd 15#';
b=isletter(a)
c=isspace(a)

% 字符串替换和查找
trrep 进行字符串替换,区分大小写
%   strrep(str1,str2,str3)
%      它把str1中所有的str2字串用str3来替换

tRFind(str,patten) 查找str中是否有pattern,返回出现位置,没有出现返回空数组
indstr(str1,str2)   查找str1和str2中,较短字符串在较长字符串中出现的位置,没有出现返回空数组
% strmatch(patten,str) 检查patten是否和str最左侧部分一致
% strtok(str,char)     返回str中由char指定的字符串前的部分和之后的部分,
mm='youqwelcome';
[mm1,mm2]=strtok(mm,'q')

lanks(n)            创建有n个空格组成的字符串
eblank(str)          裁切字符串的尾部空格
% strtrim(str)          裁切字符串的开头和尾部的空格,制表,回车符

ower(str)           将字符串中的字母转换成小写
pper(str)            将字符串中的字母转换成大写
ort(str)              按照字符的ASCII值对字符串排序

um2str         将数字转换为数字字符串
tr2num          将数字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at2str          将数组转换成字符串
% int2str          把数值数组转换为整数数字组成的字符数组

------------------------------

CELL数组中的字符串比较:

c=cell(2,1);
c(1,1)=cellstr('xxx');
c(2,1)=cellstr('yyyyyyy');
strcmp(c{1,1},c{2,1});

------------------------------

isequal   Test arrays for equality, 可用来比较两个字符数组是否相同。

网友:
Matlab 字符串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