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基于信号完整性分析的高速数字PCB的设计方法

楼主(2020-03-19):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信号完整性计算机分析的高速数字信号PCB板的设计方法。在这
种设计方法中,首先将对所有的高速数字信号建立起PCB板级的信号传输模型,然后通过
对信号完整性的计算分析来寻找设计的解空间,最后在解空间的基础上来完成PCB板的设
计和校验。
随着集成电路输出开关速度提高以及PCB板密度增加,信号完整性已经成为高速数字
PCB设计必须关心的问题之一。元器件和PCB板的参数、元器件在PCB板上的布局、高
速信号的布线等因素,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甚至完全不工
作。
如何在PCB板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信号完整性的因素,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已经成为当今PCB设计业界中的-一个热门课题。基于信号完整性计算机分析的高速数字
PCB板设计方法能有效地实现PCB设计的信号完整性。
1.信号完整性问题概述
信-号完整性(SI)是指信号在电路中以正确的时序和电压作出响应的能力。如果电路中
信号能够以要求的时序、持续时间和电压幅度到达IC,则该电路具有较好的信号完整性。
反之,当信号不能正常响应时,就出现了信号完整性问题。从广义上讲,信号完整性问题
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延迟、反射、串扰、同步切换噪声(SSN)和电磁兼容性(EMI)。
延迟是指信号在PCB板的导线上以有限的速度传输,信号从发送端发出到达接收
端,其间存在一个传输延迟。信号的延迟会对系统的时序产生影响,在高速数字系统中,
传输延迟主要取决于导线的长度和导线周围介质的介电常数。
另外,当PCB板上导线(高速数字系统中称为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与负载阻抗不匹配
时,信号到达接收端后有- - 部分能量将沿着传输线反射回去,使信号波形发生畸变,甚至
出现信号的过冲和下冲。信号如果在传输线上来回反射,就会产生振铃和环绕振荡。
由于PCB板上的任何两个器件或导线之间都存在互容(nutual capacitance)和互感,当
一个器件或- -根导线上的信号发生变化时,其变化会通过互容和互感影响其它器件或导
线,即串扰。串扰的强度取决于器件及导线的几何尺寸和相互距离。
当PCB板上的众多数字信号同步进行切换时(如CPU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等),由于
电源线和地线上存在阻抗,会产生同步切换噪声,在地线上还会出现地平面反弹噪声(简称
地弹)。SSN 和地弹的强度也取决于集成电路的I0特性、PCB板电源层和地平面层的阻抗
以及高速器件在PCB板上的布局和布线方式。

网友: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信号完整性计算机分析的高速数字信号PCB板的设计方法。在这 种设计方法中,首先将对所有的高速数字信号建立起PCB板级的信号传输模型,然后通过 对信号完整性的计算分析来寻找设计的解空间,最后在解空间的基础上来完成PCB板的设 计和校验。

网友:
    是书籍吗?看架势似乎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