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 50V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用哪种去代替

楼主(2020-03-19):
主要是滤波作用,
能不能用16V100,25V100这种电容去代替的
现在主要是考虑到50V100UF的贴片电解电容高度太高,可能会放不下,

网友:
这个要看你滤波部分的信号的VRMS是多少,如果电压偏高的话可能16V或者25V的耐压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