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漏源极导通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03-19):
普通N mos管给栅极一个高电压 ,漏极一个低电压,漏源极就能导通。这个GS之间加了背靠背的稳压管,给栅极一个4-10V的电压,漏源极不能导通。
是不是要大于栅源击穿电压VGSO(30v)才可以?

网友:
G、S间加的背靠背二极管,应该不能当成稳压管来看吧,应该是为了防静电,在mos内部结构上加的ESD保护器件,且是双向的,因此是两颗背靠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