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设计合适的FPC柔性线路板?

楼主(2020-03-19):
如何设计合适的FPC柔性线路板?

网友:
    怎么设计最为合适的FPC线路板呢?关于这点,我们主要可以通过它是否是人工布线来进行区分。  方法一:非人工布线 既然是非人工布线,那么就是自动布线了。采取这种方法,主要包括这几步:  1、使用原理图编辑器设计原理图,进行电气检查(ERC)并生成原理图的网络表; 2、进入电路板环境,使用电路向导确定电路板的层数、尺寸等电路板参数; 3、调入网络表之后再把元件合理地分布在电路板上。 4、在这之后就可以设置自动布线规则,自动进行布线了。  方法二:人工布线 和自动布线不一样的是,人工布线的方式以人为为主。首先我们需要自己确保电路板的层面以及尺寸;自己放置元件的封装以及布置元件封装;之后可以依据电路板原理图布线,并对电路板进行修饰,存盘或者打印文件;完成布线。  通过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布线方法,我们就可以完成FPC的基本布线排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