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控制图

楼主(2020-03-19):
C控制图

4.2 C控制图

缺陷数C控制图是计点值最常用的控制图之一,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必须使用,同样,也能够提供关于质量水平及其变异的证据,提供是否存在异常变化原因的证据,便于采取质量改进行动。目前,通过型式变换,将C控制图灵活运用在SMT和波峰焊的不良率DPM的控制上。
4.2.1 C控制图的计算公式
4.2.2 SMT和波峰工序的不良率DPM控制图原理(单位:DPM)
DPM计算公式:S=DPM=
取常数A= ,则 ;在C控制图的计算公式的左右两边各乘以常数A,则得到不良率DPM控制图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4.2.3 不良率DPM计算方法
1、元器件DPMc计算方法:
2、贴(插)放DPMp计算方法:
其中,贴放指SMT工序,插放指波峰焊工序。
3、焊端DPMt计算方法:
4、总DPM计算方法:
4.2.4 不良率C图作图实例
1、收集数据
假设从SMT工序收集记录30个数据,如下表所示,每50pcs单板统计一次缺陷数,并计算一次DPM值,共收集了30个DPM数据,如下表:
其中样本量A=n×(元件总数+贴/插放总数+焊端总数)=50×1559=77950
2 确定控制界限
注意:LCL为负值,故取“0”为自然下控制限。
3、绘制控制图
4.2.5 我司不良率DPM控制图实例
我司在SMT和波峰工序运用不良率DPM控制图控制 SMT回流炉和波峰焊后单板不良率(包括 元件、贴/插放、焊端不良率),从而监控产品质量,提高加工质量水平。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 确定控制对象
根据实际情况,选取批量较大的单板进行控制,根据批量大小确定样本数(一般为100PCS、50PCS作为样本数)
2)收集数据,计算控制限
收集一段相对较稳定的不良率数据,当数据足够(25点以上)时,根据计算公式计算控制限。
3) 制作控制图
检验员每检验完一个样本数量(n)计算一次DPM值,在控制图相应的位置描点,将各点连接起来制成一张控制图。
4) 过程控制
根据判异准则,检验员对点子排列情况进行判断,若异常,则填写“异常通知单”交现场工艺人员分析原因、制定和实施对策,并由检验员对改善效果进行确认。通过不断的“查出异因,采取措施,保证消除,不再出现,纳入标准”,实现预防和控制的作用。
5)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