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公司的CT整体解决方案

楼主(2020-03-19):
ADI公司的CT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大量的模拟数据采集系统(ADAS)、放大器、数据转换、
信号处理和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供用户选择,使CT设备达到最
佳图像质量,并降低功耗和成本。

ADI器件选型

网友:
模拟数据采集系统(ADAS)、放大器、数据转换、信号处理和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供用户选择,使CT设备达到最佳图像质量,并降低功耗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