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楼主(2020-03-19):
拉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
拉尖是指在焊点端部出现多余的针状焊锡,这是波峰焊工艺中特有的缺陷。产生原因:PCB传送速度不当,预热温度低,锡锅温度低,PCB传送倾角小,波峰不良,焊剂失效,元件引线可焊性差。

网友:
就是焊点不饱满,有个小小的毛刺尖,可以适当调高洛铁温度和加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