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L_180_12开关电源变压器吱吱的响,电压不足是怎么回事啊?非常感谢!

楼主(2020-03-19):
请教大神,ML_180_12开关电源变压器吱吱的响,电压不足是怎么回事啊?非常感谢!

网友:
1、次级短路或过载。2、磁芯与骨架松动。

解决方法:1、解决短路或过载。2、将变压器重新浸漆,不方便拆下的,可用704硅胶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