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中的单片机抗干扰技术

楼主(2020-03-20):
摘要:在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中,广泛采用单片机作为测控、传输的智能芯片,由于现场存在的各种干扰,很容易导致系统不稳定甚台
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如何提高稳定性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本文针对单片机在电力调度系统中的干扰因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对硬件的
抗干扰技术作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单片机电力调度 抗干扰技术

1引言
在基于单片机的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中
由于现场存在的各种干扰,很容易导致系统不
稳定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影响单片机系统可
靠的干扰因素主要来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
种电气干扰,并受系统结构设计、元器件选
择、安装、制造工艺等。这些千扰因素,常会
导致单片机系统运行失常,轻则影响产品质
量,重则会导致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
此,拟制干扰、提高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越来
越受到重视。本文对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单
片机的硬件的抗干扰作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2干扰因素
电力调度自动化的单片机应用系统多用
于环境较为恶劣的现场,干扰源较多。提高单
片机应用系统的稳定性就要首先分析产生下.
扰因素。
2.1干扰源
形成干扰源的基本要素归纳为三个:
(1)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
信号。如:雷电、继电器、可控硅、电机、高
频时钟等都可能成为干扰源。
(2)传播路径:指干扰从干扰源传播到敏感
器件的通路或媒介。典型的干扰传播路径是
通过导线的传导和空间的辐射。
(3)敏感器件:指容易被干扰的对象。如:
A/D. D/A变换器,弱信号放大器等。
2.2耦合方式
干扰源产生的 下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
合通道才对测控系统产生作用的。因此,我们
有必要看看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之间的传递.
方式。干扰的耦合方式,有以下儿种:
(1)直接耦合:这是系统中存在最普遍的一
种方式。比如干扰信号通过电源线侵入系统
等。

附件下载:

网友:
影响单片机系统可靠的干扰因素主要来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电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