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冲模术语

楼主(2020-03-20):
1  冲模
   dies (stamping and punching dies)
    加压将金属或非金属板料或型材分离、成形或接合而得到制件的工艺装备。
1.1  单工序模
       single operation dies
       在压力机的一次行程中只完成一道冲压工序的冲模。
1.2  复合模
       compound dies
       只有一个工位,并在压力机上的一次行程中,同时完成两道或两道以上的冲压工序的冲模。
1.3  级进模
       progressive dies
       在条料的送料方向上,具有两个以上的工位,并在压力机一次行程中,在不同的工位上完成两道或两到以上的冲压工序的冲模
1.4  无导向模
       opening dies
       上、下模之间没有导向装置的冲模
1.5  导板冲模
       guide plate dies
       上、下模之间又导板导向的冲模
1.6  导柱模
       guide pillar dies
       上、下模之间又导柱、导套导向的冲模
1.7  通用模
       universal dies
       通过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完成不同制件的同类工序的冲模
1.8  专用模
       dies for special purpose
       专门为冲压加工指定的制件而完成某特定工序所用的冲模
1.9  自动模
       automatic dies
       送料、出件及排除废料完全由自动装置完成的模具
1.10 组和冲模
       combined dies
       工作是只为冲制某一制件,但模具上零件经拆装后,可组成不同冲模,供不同工序或冲制不同制件使用的冲模。
1.11 简易模
low-melting point alloys dies
结构简单、制造周期短、成本低、适用于小批量生产或试制生产的冲模
1.11.1 橡胶冲模
rubber-dies
工作零件是用橡胶制成的简易模。
1.11.2 钢带模
syeel rule dies
用淬硬的钢带制成刃口,嵌人用桦木层压板、低熔点合金或塑料等制成的模体中的简易模。
1.11.3 低熔点合金模
low-melting point alloys dies
工作零件是由低熔点合金制成的简易模。
1.11.4 锌基合金模
zinc based dies
工作零件是由锌基合金制成的简易模。
1.11.5 薄板模
laminated dies
凹模、固定板和卸料板均采用薄钢板制成的简易模。
1.12 冲裁模
blanking dies
使板料分离,得到所需形状和尺寸的平片毛坯或制件的冲模。
  1.12.1 落料模
blanking dies
沿封闭的轮廓将制件或毛坯与板料分离的冲模。
  1.12.2 冲孔模
piercing dies
在毛坯或板料上,沿封闭的轮廓分离出废料得到带孔制件的冲模。
  1.12.3 切边模
notching dies
切去成形制件多余的边缘材料的冲模。
  1.12.4 切口模
notching dies
从毛坯或半成品制件的内外边缘上,沿不封闭的轮廓分离出废料的冲模。
  1.12.5 切舌模
lancing dies
沿不封闭轮廓将部分板料切开并使其下弯的冲模。
  1.12.6 剖切模
parting dies
沿不封闭轮廓将半成品制件切离为两个或数个制件的冲模
  1.12.7 整修模
shaving dies
沿半成品制件被冲裁的外缘或内孔修切掉一层材料,以提高制件尺寸精度和冲裁截面光洁度的冲模。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