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问题解析

楼主(2020-03-20):
在布线时要求线路阻抗和输入阻抗以及负载终端阻抗相同.线路阻抗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可是输入阻抗和负
载终端阻抗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它们又怎么确定呢.还有啊.那个公式好像没有涉及到线与线之间的间距.那间
距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一般器件的输出阻抗和负载端的输入阻抗一般由资料的 Datasheet 给出,现在大部分设计方案都要求其传输
线特性阻抗为 50 欧或 68 欧,其输出阻抗(即内阻)一般均小于这个值,一般需要在输出端接一个串连电
阻作为阻抗电阻。
另外,如果是单端线就没有考虑线间距的问题,只有差分线才需要考虑两线的距离。
一个器件只有一个固定的输入阻抗呢.还是不同的脚位有不同的阻抗.为什么现行的特性阻抗是50或68.这个
值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啊.我在这方面真的很无知.不要笑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输出阻抗要小于特性阻
抗.而不是等于呢.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