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总结的一些Altium Designer布线技巧

楼主(2020-03-20):
1.使铺地的铺铜和管脚的焊盘直接连接,不用细线连接。
在rules里面找plane,里有一项是PolygonConnectStyle,这个选项是设置铺铜连接方式的,把里面的ConnectStyle改成DirectConnect就可以了。
DXP、protel99的设置和altiumDesigner差不多。

2.在 PCB Editor - Interactive Routing 里可以限制走线以 90/45度角走线, Restrict to 90/45,如果不限制的话使用shift+space可以获得的拐角样式有:
* Any angle
* 45°
* 45° with arc
* 90°
* 90° with arc

3.阻抗布线功能在Design\Rules 里面的width规则里设置。比如要布阻抗为50?的走线,在‘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Driven’前面的方框内打勾,然后把最大、最小和最优阻抗都设置为50?。

4.总线布线功能
1. Shift + 鼠标左键选择需要一起布线的焊盘(或者线段);
2. 选择菜单Place\Multiple Traces,或者快捷键“P”启动布线;
3. 按照单根走线方式完成布线。
4. 如果布线从焊盘处启动,可以用“,”和“.”键来收缩或者散开布线。还可以点击“Tab”键来设定2根走线中心的距离。

网友:
Altium Designer布线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