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官方原有的快捷键说明,进行翻译和重新编译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快捷键

楼主(2020-03-20):
本文是在官方原有的快捷键说明,进行翻译和重新编译,同时适合
AD6.3/AD6.0/DXP2004/DXP的版本适用,部分高版本快捷键在底版本不会有,而
低版本的快捷键在高版本中全部有。本文原文件是使用AD6.3的帮助文件进行翻译
的,原文件位置:X:\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Help\下的GU0104
Shortcut Keys.pdf,本文只翻译了原理图、PCB和CAM三个模块的快捷键说明,
其它的模块并未作翻译,同时加入一些常用快捷键(官方原文没有的)个人英文水
平有限,翻译难免会有错漏和不正确之处。欢迎指正!
环境快捷键
F1 访问文档库 (in context with object under cursor)
Ctrl + O 访问选择的文档打开对话框
Ctrl + F4 关闭活动的文档
Ctrl + S  保存当前的文档
Ctrl + P 打印当前的文档
Alt + F4 关闭Altium Designer
Ctrl + Tab 切换打开的文档(右手习惯)
Shift + Ctrl + Tab 切换打开的文档(左手习惯)
从Windows资源管理器打开文档作为自由文档拖放进Altium Designer
F4 隐藏/显示所有浮动面板
Shift + F4 平铺打开文档
Shift + F5 在活动的面板和工作台之间巡回
Shift + F1 搜索访问本地语言(智能选择)
Hold Ctrl while moving a panelPrevent automatic docking, 分组或捕捉
工程快捷键
C, C 编辑当前设计工程
C, R 重新编译当前设计工程
C, D 编辑文档
C, O  工程对话为当前的工程打开选项
Ctrl + Alt + O 访问当前工程打开工程的文件对话框
C, L 关闭属于活动工程的全部文档
C, T, M 访问存储管理面板
C, T, L 为当前工程访问本地历史
C, V 访问当前存档相当
面板快捷键
共同面板快捷键1
Home 跳转到第一个登陆面板
End 跳转到最后一个登陆面板
上箭头移动动上一个登陆的面板
下箭头移动到一下个登陆面板
左箭头折叠扩展到最高层的条目或子文件夹
右箭头扩展折叠最高层的条目或子文件夹
单击左键在光标下面选择条目
单击右键显示上下文区分的弹出式菜单
Left-Click on a column header Sort data by that column
Left-Click & Drag column header Move data column
Left-Click and type Direct filtering based on typed character(s)
Esc Clear current filtering when using the direct filter feature
Backspace Clear previously entered filter characters when using the direct filter feature
工程面板快捷键
双击左键编辑光标下的文档
Drag & Drop from one project to another Move selected document
Ctrl + Drag & Drop from one Link selected document into second project
project to another
CAMtastic 面板快捷键
选择层, Left Arrow Turn all layersOFF except selected one
Select layer, Right Arrow Turn all layers ON
在层上的双击左键使那层成为当前层
选择两层, C 访问比较层对话框
选择层,删除层
Not all panels will support all of these shortcuts.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each individual panel, press F1
with the cursor over the (focused) panel.
These shortcuts are based on the Defaultkey mapping. The key mapping used can be changed on the Text Editors –
Generalpage of the PreferencESDialog (Tools » Editor Preferences).
唯一的F9 快捷键应用到TCL 脚本编辑
目录面板快捷键
↑ ↓ ← → 在箭头键的方向的下一单元的移动焦点
Left-Click & Drag 在鼠标移动的方向的重复选择
Ctrl + Click 重复选择(不连续的)
Shift + Click 重复选择(连续)
Spacebar (原理图) 编辑选择单元
Spacebar (PCB)为单元当前的条目当前正在被编辑
F2 编辑选择的单元
Enter (原理图)完成编辑当前单元
Enter (PCB)完成编辑当前单元并且为单元进入编辑模式下
Ctrl + C (或Ctrl + Insert) 复制
Ctrl + V (或Shift + Insert) 粘贴
PgUp 跳到选择到顶部可见列表区域
PgDn 跳到选择到底部可见列表区域
鼠标滚轮向上或向下
编辑快捷键
共同的原理图和PCB编辑快捷键
以高速移动自动加载到焊盘
Y 翻转Y轴放置对象
X 翻转X轴放置对象
Shift+ ↑ ↓ ← → 移动光标以10格在箭头键的方向递增
↑ ↓ ← → 移动光标以1格在箭头键的方向递增
Esc 从当前步骤退出
End 刷新屏幕
Home 刷新屏幕到中心指针点
Ctrl + Home 跳转到绝对原点位置(工作面的较低的左方角落)
Ctrl +鼠标滚轮向下(或PgDn)为缩小
Ctrl +鼠标滚轮向上(或PgUp)放大周围的指针(缩放周围指针, position the cursor first)
鼠标滚轮向上/向下
Shift +鼠标滚轮 向左/向右移动
A 显示排列子菜单
B 显示工具栏子菜单
C 显示工程下拉子菜单
D 显示设计下拉子菜单
E 显示编辑下拉子菜单
F 显示文件下拉子菜单
T 显示工具下拉子菜单
H 显示帮助下拉子菜单
P 显示放置下拉子菜单
R 显示报告下拉子菜单
J 显示跳转子菜单
K 显示工作面板子菜单
M 显示移动子菜单
O 弹出右键菜单
S 显示选择子菜单
V 显示查看下拉子菜单
X 显示取消选择子菜单
Z 弹出菜单缩放的命令
Ctrl + Z 撤消
Ctrl + Y 重做
Ctrl + A 选择所有
Ctrl + C (或 Ctrl + Insert) 复制
Ctrl + X (或 Shift + Delete) 剪切
Ctrl + V (or Shift + Insert) 粘贴
Ctrl + R 复制或重新粘贴对象(橡皮图章)
Ctrl + Q 访问当前选择存储对话
Alt 强制对象移动为水平或垂直
Delete 删除选择
V, D 查看文档
V, F 查看适合放置的对象
X, A 取消全部的选择
单击右键&锁定显示滑臂&平滑查看
单击左键 选择/取消选择光标下的对象
单击右键 从当前操作弹出浮动菜单或退出
单击右键上对象, 选择在光标下查找相似的加载对象进查找相似对象的对话
单击左键,锁定拖放选择区域内
单击左键&锁定移动对象/选择光标下
双击左键编辑对象
Shift +单击左键 增加/从选择设定移除对象
Tab 编辑放置的属性
Shift + C 清除当前过滤
Shift + F 单击在对象上显示查找相似对象的对话
Y 弹出快速查询菜单
F11 触发检查面板开/关
F12 触发过滤面板开/关
Shift + F12 触发列表面板开/关
Alt + F5 触发全屏模式
, 匹配对象上的目标文件单击左键十字探针,延缓主源文档
, Ctrl +单击左键 十字探针和跳转到匹配对象上的目标,跳转到目标文档
Shift + Ctrl + T 排列选择对象顶部的edges
Shift + Ctrl + L 排列选择对象左边的edges
Shift + Ctrl + R 排列选择对象右边的edges
Shift + Ctrl + B 排列选择对象顶部的edges
Shift + Ctrl + H 分类选择的对象为相平行的水平面板
Shift + Ctrl + V 分类选择的对象为相平行的垂直面板
Shift + Ctrl + D 排列选择的对象到格点
Ctrl + n (n=1 to 8)存储当前选择的存储器位置n
Alt + n (n=1 to 8)从存储器n 召回选择
Shift + n (n=1 to 8)增加当前选择到选择已经存储在存储器位置n
Shift + Alt + n (n=1 to 8)从存储器位置n 和增加到当前选择的工作台召回选择
Shift + Ctrl + n (n=1 to 8)应用过滤基于选择设定的存储器位置n.
原理图唯一的快捷键
G 切换捕捉格点设定
F2 编辑在放置的
Ctrl + PgDn 适合所有对象的查看
空格 移动对象时以90度逆时针方向旋转
空格 当放置导线/总线/直线时拐角起始/停止模式
 , Spacebar Toggle pen color while using highlighting pens
Shift +空格 移动对象时以90度顺时针方向旋转
Shift +空格 放置导线/总线/直线时切换角度放置模式
Ctrl +空格 拖动对象时以90度逆时针方向旋转
Shift + Ctrl +空格 拖动对象时以90度顺时针方向旋转
 , Ctrl + 单击左键 在端口或图纸入口高亮连接/网络上对象使用高亮绘笔
Shift + Ctrl + C 清除所有高亮应用到高亮的绘笔
Backspace 放置导线/总线/直线/多边形时移除最后最一个顶点
单击左键, Hold + Delete 当一根导线被选择删除顶点
单击左键, Hold + Insert 当一根导线被选择删除顶点
Ctrl +单击左键& 拖拉对象
对象上原理图文档单击左键导航面板十字探针
Alt +单击左键 在原理图文档和PCB导航面板十字探针到对象
Alt +在网络对象上单击左键图纸上网络关联的图元全部高亮
Ctrl +在图纸符号双击左键下降层次
Ctrl +在端口双击左键上升层次
+ (数字键盘)在放置或移动期间扩大IEEE符号尺寸
- (数字键盘)在放置或移动期间减小IEEE符号尺寸
Ctrl + F 查找下一个
Ctrl + H 查找和替换文本
F3 查找下一个要搜索的文本
在光标下当放置相同类型对象时插入对象的复制属性
S 当移动时交换图纸入口边一个或更多选择的图纸入口
V 当移动两个或更多图纸入口时反选图纸入口顺序
T 当移动一个或更多选择的图纸入口时触发图纸入口I/O类型
T 当恢复图纸符号大小时触发所有图纸入口I/O类型
T, P 访问 Schematic – General 页面的参数选择对话框
PCB唯一快捷键
Shift + R 切换三种布线模式(忽略, 避开或推挤)
Shift + E 触发电气格点开/关
Shift + B 建立查询
Shift + PgUp 放大到最小的递增
Shift + PgDn 缩小到最小的递增
Ctrl + PgUp 放大到400%
Ctrl + PgDn 适合文档内的查看
Ctrl + End 工作台跳转到绝对的原点
Alt + End 刷新当前的层
Alt + Insert 粘贴在当前层
Ctrl + G 弹出捕捉格点对话框
G 弹出捕捉格点菜单
N 移动一个元件时隐藏元件中心点(编辑模式)
N 隐藏或显示网络子菜单(非编辑模式)
L 移动元件时翻转到板的另一边(就是镜像元件啦~)
Ctrl +单击左键 在光标下高亮布线的网络(清除重复的自由空白)
Ctrl +空格 在交互布线时切换连接线模式
Backspace 在交互布线时移除最后的导线铜箔
Shift + S 触发信号层模式开/关
O, D, D, 进入在草图的模式将所有原始到显示
O, D, F, 进入在最终模式将所有的原始到显示
O, D (或 Ctrl + D) 访问 PCB – Show/Hide 页面参数选择对话框
L 查看板层和颜色对话框(非编辑模式下)
U 取消布线下拉子菜单
Ctrl + H 选择连接的铜
Ctrl + Shift +单击左键&锁定暂停导线
Shift + Ctrl +单击左键 在光标高亮在布线的网络
+ (数字键盘)下一层
- (数字键盘)上一层
* (数字键盘)下一个布线层
M 显示移动子菜单
Alt 从避开障碍到忽略障碍锁定到临时的转换
Ctrl 当布线锁定到临时禁止电气格点
Ctrl + M 测量距离
空格(在交互布线过程) 逆时针旋转对象(定义旋转角度在 PCB – General 页面参数选择对话框)
空格(在交互布线期间)触发起始/停止模式
Shift +空格(在交互布线过程)移动时逆时针旋转对象
Shift +空格(在交互布线期间)在交互布线期间改变拐角模式
[ 为永久过滤减小掩摸等级
] 为永久过滤增加掩摸等级
Ctrl +左箭头 在活动元件库文档查看上一个元件
Ctrl +右箭头 在活动元件库文档查看下一个元件
Q 快速切换单位(公制/英制).
T, B 访问元件体管理对话框
T, P 访问PCB – General 页面参数选择对话框
设备查看快捷键
F5 刷新全部
Esc 停止程序流程
Ctrl + F9 编译二进制文件
Ctrl + F10 重建二进制文件
F12 复位硬件
F9 编译二进制文件和下载
F10 重建二进制文件和下载
F11 下载二进制文件
Shift + Ctrl + F9 编译所有二进制文件
Shift + Ctrl + F10 重建所有二进制文件
Shift + F12  复位所有设备
Shift + F9 编译所有二进制文件和下载
Shift + F10 重建所有二进制文件和下载
Shift + F11 下载所有二进制文件
Alt + T, P 访问FPGA – Devices View 页面参数选择对话框
PCB3D编辑快捷键
PgUp 放大
PgDn 缩小
Alt + B 适合整板
↑ ↓ ← →Pan in direction of the arrow key
Insert Pan In
Delete Pan Out
T, E 访问 IGES 导出选项对话框
T, P 访问 PCB – PCB 3D页面参数选择对话框
PCB3D库编辑快捷键
PgUp 放大
PgDn 缩小
Alt + M 适合模型
↑ ↓ ← →Pan in direction of the arrow key
Insert Pan In
Delete Pan Out
F2 重命名
Shift + Delete 删除模型
Ctrl + T 设定旋转和转换
T, I 导入3D模型
T, E 导出模型为IGES格式
T, P 访问PCB – PCB 3D页面参数选择对话框
输出工作编辑快捷键
Ctrl + X (或Shift + Delete) 剪切
Ctrl + C (或Ctrl + Insert) 复制
Ctrl + V (或Shift + Insert) 粘贴
Ctrl + D 副本
Delete 清除
Alt + Enter 配置
Ctrl + F9 运行聚焦输出生成
Shift + Ctrl + F9 运行选择输出生成
F9 运行所有批处理输出生成器
Shift + Ctrl + O 访问输出作业选项对话框
CAMtastic 编辑快捷键
Ctrl + Z (或Alt + Backspace) 撤销
Ctrl + Y (或Ctrl + Backspace) 重做
Ctrl + X 剪切
Ctrl + C (或 Ctrl + Insert) 复制
Ctrl + V (或Shift + Insert) 粘贴
Ctrl + E 清除
Ctrl + M 镜像
Ctrl + R 旋转
Ctrl + L 排列选择
L 合并层
Alt + C 选择交叉窗口
Alt + P 选择上一次选择
Ctrl + F 触发快速选择模式开/关
Ctrl + T 触发导线选择模式开/关
Ctrl + A 排列对象
Ctrl + D 修改/更改对象
Ctrl + I 设定原点
Ctrl + U 测量对象
Home 查看全部
Shift + P 查看周围特殊点
Ctrl + 鼠标上滚(或PgUp) 放大
Ctrl + 鼠标下滚(或PgDn) 缩小
鼠标滚轮向上滚
鼠标滚轮向下滚
Shift + 鼠标上滚 摇镜头到左
Shift + 鼠标下滚 摇镜头到右
Shift + V 最后缩放
End 刷新
D 动态摇镜头模式
Shift + B 查看菲林盒
Ctrl + Home 缩放菲林盒
Alt + Home 缩放当前D码
Shift + E 触发扩展盒开/关
Shift + F 触发菲林模式开/关
Shift + H 触发高亮当前对象使用当前D码
N 触发底片查看
Shift + T 触发半透明查看
Shift + G 访问CAMtastic – Drawing Modes 页面参数选对话框
Q 查询对象
Shift + N 查询网络
Shift + M 测量点到到
Shift + A 访问光圈表
K 访问设定层关闭对话框
Alt + K 访问设定层打开对话框
Shift + S 触发对象捕捉模式
Esc 取消操作
Shift + Ctrl + R 重复最后操作
+ (数字键盘)显示下一层
- (数字键盘)显示上一层
* (数字键盘)显示下一信号/平面层
数码波形编辑快捷键
PgUp Zoom-in around active time cursor
PgDn Zoom-out around active time cursor
Ctrl + PgDn Fit document
Ctrl + A Select all waveforms
Ctrl + C (or Ctrl + Insert) Copy waveform
Ctrl + X (or Shift + Delete) Cut waveform
Ctrl + V (or Shift + Insert) Paste waveform
Left-Click & Drag Relocate focused waveform
J Display Jump sub-menu
Shift + Ctrl + F Jump to first transition for focused waveform
Shift + Ctrl + N Jump to next transition for focused waveform
Shift + Ctrl + P Jump to previoustransition for focused waveform
Shift + Ctrl + L Jump to last transition for focused waveform
T, P Access Wave – Generalpage of Preferencesdialog
仿真数据编辑快捷键
Ctrl + X (or Shift + Delete) Cut
Ctrl + C Copy
Ctrl + V (or Shift + Insert) Paste
Delete Clear
+ (numeric keypad) Next chart
- (numeric keypad) Previous chart
PgUp Zoom-in
PgDn Zoom-out
Ctrl + PgDn Fit Document
End Refresh
Esc (or Shift + C) Clear filter
Up Arrow Scroll upwards through chart, one wave plot at a time
Shift + Up Arrow Scroll upwards through chart, one page at a time
Ctrl + Up Arrow (or Ctrl + Home) Jump to top of chart
Down Arrow Scroll downwards through chart, one wave plot at a time
Shift + Down Arrow Scroll downwards through chart, one page at a time
Ctrl + Down Arrow (or Ctrl + End) Jump to bottom of chart
Left Arrow Scroll left through chart, one major division on X-axis at a time
Shift + Left Arrow Scroll left through chart, one page at a time
Ctrl + Left Arrow Jump to start of X-axis
Right Arrow Scroll right through chart, one major division on X-axis at a time
Shift + Right Arrow Scroll right through chart, one page at a time
Ctrl + Right Arrow Jump to end of X-axis
Text-based Document Editors
Common Shortcuts2
Ctrl + Z Undo
Ctrl + X (or Shift + Delete) Cut
Ctrl + C (or Ctrl + Insert) Copy
Ctrl + V (or Shift + Insert) Paste
Enter Insert carriage return
Ctrl + N Insert new line
Tab Insert tab
Shift + Tab Tab backwards
Insert Toggle text insertion mode between Insert and Overwrite
Shift + Ctrl + C Clear Filter Marks
Ctrl + F Find text
Ctrl + H (or Ctrl + R) Find and replace text
F3 (or Ctrl + L) Find next instance of searched text
Shift + Ctrl + F Find next selected instance of searched text
Ctrl + A Select All
PgUp Scroll one page up
PgDn Scroll one page down
Ctrl + Up Arrow Scroll one line up
Ctrl + Down Arrow Scroll one line down
Ctrl + PgUp Move cursor to top of window
Ctrl + PgUp Move cursorto bottom of window
Home Move cursor to beginning of current line
End Move cursor to end of current line
Ctrl + Home Move cursor to Beginning of File
Ctrl + End Move cursor to End of File
Up Arrow Move cursor one line up
Down Arrow Move cursor one line down
Left Arrow Move cursor one character left
Right Arrow Move cursor one character right
Ctrl + Left Arrow Move cursor one word left
Ctrl + Right Arrow Move cursor one word right
Shift + Ctrl + Home Extend Selection to Beginning of File
Shift + Ctrl + End Extend selection to End of File
Shift + PgUp Extend selection one page up
Shift + PgDn Extend selection one page down
Shift + Ctrl + PgUpExtend selection to top of window
Shift + Ctrl + PgDn Extend selection to bottom of window
Shift + Home Extend selection to beginning of current line
Shift + End Extend selection to end of current line
Shift + Lef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left one character
Shift + Righ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right one character
Shift + Up Arrow Extend selection to same column in previous line
Shift + Down Arrow Extend selection to same column in next line
Shift + Ctrl + Lef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one word left
Shift + Ctrl + Righ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one word right
Alt + Shift + Ctrl + HomeExtend selection column to Beginning of File
Alt + Shift + Ctrl + End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to End of File
Alt + Shift + PgUp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one page up
Alt + Shift + PgDn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one page down
Alt + Shift + Ctrl + PgUp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to top of window
Alt + Shift + Ctrl + PgDnExtend selection columnto bottom of window
Alt + Shift + Home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to beginning of current line
Alt + Shift + End Extend selection to end of current line
Alt + Shift + Lef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to the left by one column
Alt + Shift + Righ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to the right by one column
Alt + Shift + Up Arrow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up by one line
Alt + Shift + Down Arrow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down by one line
Alt + Shift + Ctrl + Left Arrow Extend selection column one word left
Alt + Shift + Ctrl + Right Arrow Extendselection column one word right
Alt + Left-Click & Drag Define selection column using mouse
Delete Delete character to the right of cursor position
Backspace Delete character to the left of the cursor position
Ctrl + Backspace Delete to beginning of   previous word
Ctrl + T Delete to beginning of next word
Ctrl + Y Delete current line
Ctrl + Q + Y Delete to end of current line
Alt + T, P Access Text Editors – Generalpage of Preferencesdialog
嵌入式软件编辑快捷键(.c, .asm)
F9 Run the program being debugged
Ctrl + F9 Run to cursor
F5 Toggle breakpoint for current line
Left-Click in Gutter Toggle breakpoint for line
Ctrl + F5 Add Watch
F7 Step into the current source line
Ctrl + F7 Evaluate
F8 Step to the next source line
Shift + F7 Step into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hift + F8 Step to the next instruction
Ctrl + F2 Reset the current debug session
Ctrl + F3 Finish the current debug session
Left-Click on code outline +/- expand/contract segment of code
Ctrl + Double Left-Click on code outline +/- expand/contract all code segments
Ctrl + Left-Click on Jump text cursor to respective declaration point
variable/function/procedure name
VHDL 编辑快捷键
Ctrl + F9 Compile source HDL documents
F9 Run Forever
Ctrl + F5 Run simulation for the last time step
Ctrl + F8 Run simulation to a specified time
Ctrl + F11 Run simulation to next debug point
Ctrl + F7 Run simulation for a time step
F6 Run simulation for a Delta step
F7 Run simulation, stepping into procedures/functions
F8 Run simulation, stepping over procedures/functions
Ctrl + F2 Reset current simulation session
Ctrl + F3 End current simulation session
Left-Click in Gutter Toggle breakpoint for line
Left-Click on code outline +/- expand/contract segment of code
Ctrl + Left-Click on code outline +/- expand/contract all code segments
脚本编辑快捷键3 (.pas, .vbs, .js, .tcl, .bas)
F9 运行脚本
Ctrl + F9 在光标移动
F5 在当前行层叠断点
Left-Click in Gutter Toggle breakpoint for line
Ctrl + F7 Evaluate
F7 Step into the current source line
F8 Step to the next source line
Ctrl + F3 停止脚本执行
Ctrl + Left-Click on Jump text cursor to respective declaration point
variable/function/procedure name
历史版本
日期  版本号. 修订
07-Jan-2004  1.0  新产品发布
05-Feb-2004  1.01  新快捷键录入
18-Oct-2004  1.1  Added shortcut key entry for accessing the Selection Memorydialog, in Common
Schematic and PCB Shortcuts.
30-Mar-2005  1.2  更新Altium Designer (SP3).
07-Jun-2005  1.3  F5 更新到Shift+F5
12-Jul-2005  1.4  Restructured and additionalshortcut key descriptions added.
软件,硬件,具体描述文档:
版权归属 © 2005 Altium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You are permitted to print this document provided that (1) the
use of such is for personal use only and will not be copied or posted on any
network computer or broadcast in any media, and (2) no modifications of the
document is made.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inwhole or part, of this document by
any means,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including translation into another language,
except for brief excerpts in published reviews, is prohibited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Altium Limited.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of this work may
also be prohibited by local statute. Violators may be subject to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penalties, including fines and/or imprisonment. Altium, Altium Designer,
CAMtastic, Design Explorer, DXP, LiveDesign, NanoBoard, NanoTalk, Nexar,
nVisage, CircuitStudio, P-CAD, protel, Situs, TASKING, and Topological
Autorouting and their respective logos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ltium Limited or its subsidiaries. All other registered or unregistered trademarks
referenced herein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nd no trademark
rights to the same are claimed.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官方原有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