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

楼主(2020-03-20):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我测的产品是医疗产品,用IEC60601-1-2标准,没有具体针对哪个国家,我觉得在100V与240V下测试应该就可以了,请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
产品不同标准中的规定不同。家用电器和电动工具是这么规定的:1,如果标称额定电压是一个范围,那么找出这个范围内常用的电压,比如110V,100V,220V,127V等。2,在160Khz和50Mhz,两个频点,在范围内的常用电压值得0.9倍和1.1倍之间找出干扰最大的电压。3,按找到的电压进行测量。

网友:
    测试电压需要依据你产品销售的区域电压和频率来决定。对于您上面的宽电压范围设备,基本上测试110/220V基本上就可以覆盖。当然,如果说您的220/240功率差异比较大,那就需要更加仔细。如果差异很小,基本上220V与240V没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