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请问可以只分析电路板上面一部分电路的电磁兼容性吗?

楼主(2020-03-20):
小弟新人,对电磁兼容性分析不了解!
请教各位是否可以只分析电路板的一部分电路?还是必须要整板分析?
请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选择你所关心的信号网络进行分析啊,整版分析工程量大。可以仿真主要的高速信号,时钟信号。

网友:
    回复:为何不可以呢?正如我们吃饭,桌子上一桌的菜,您说我是一口吃下去好还是慢慢品尝每种菜呢?根据自己关心的(或者喜欢的菜),慢慢去分析。然后综合起来看,这样就可以平衡起来。再说了,假如让你全部分析的话,您的仿真参数或者模型准备度有如何呢?恐怕是比较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做到。